求教如何在减速箱上装卡盘

楼主(2013-06-04):
求教如何在减速箱上装卡盘? 法兰盘是不是有锥度的还是镙纹的?是否车制一轴套在减速轴上加法兰盘?

(能图解更好)谢谢。

电机的轴是12mm , 减速轴是15mm

网友A:
提供一种方法,用合适的胀紧套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供一种方法,用合适的胀紧套就可以。

这一种吗?这样还要装法兰盘才能上卡盘吗?谢谢

网友:
还要装法兰盘

网友:
这么小的轴  装 卡盘  不和谐  没意思

网友B:
精华贴里找答案。累死我了,手机不好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23&highlight=%B7%D6%B6%C8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华贴里找答案。累死我了,手机不好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23&high ...

感谢感谢。一直在考虑弄个小回转工作台,从目前情况看极有可能搞不到,不是个头儿太大就是价格太高。自己D一个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华贴里找答案。累死我了,手机不好找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623&high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