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WS 歼10 八一表演队涂装

楼主(2013-06-04):
GWS 歼10   八一队涂装

用3S 2200MAH 30C电池起飞重量 1050克,用了3个 蜗杆电子收放起落架 , 2个28克的,1个19克的 ,  用了6个9克舵机 。  使用ChangeSUN 的 12叶 扇叶, RCBLOG  2845  2800 KV点击,吹秤法有1090克峰值推力,电流44A, 装机后拉秤法  有860克的推力。   还没有试飞。 一直在纠结是4S更好,还是3S更好,手上大把3S电池,唯独缺少4S电池, 用4S的电池重量会增加100克左右,但推力增加到1300-1400克,电流增加到60A 。 还是先试试用3S电池飞行的情况再决定 是否用4S电池。如果换4S电池,电机也要换 2200KV的。

网友:
那得先坐沙发

网友:
占坑等图等视频

网友:
速速上图。

楼主:
上图了, 自喷漆有点腐蚀泡沫,以为装机前已经刷过几次白乳胶了 ,装机后就忘了再刷。因该再刷几次,因为装机的过程会磨损之前刷过的乳胶层 。

楼主:
没有喷灰色了,太麻烦了。这样看着也不错

网友:
和我的GWS J10B 涵道的配置差不多70/12,但是我是外转子2223 KV2750 3S水平拉称也是800多G,4S各个芯片电压3.97V,瞬间能拉出1100多G,满电估计能有1200G上下。

现在我已经找到一款可以用4S电池 3200KV 的外转子马达,预计拉力可能超过1.4KG,电流70A-90A

换KV2100-2300可以用6SLipo了。

KV2200用4S不会比KV2750用3S大多少,可以算下转速 2750KV 11.1V  空转速30525       2200KV空转32560

网友:
好,這個可以有

网友A:
貌似是LZ的70/12 用2849 KV2200 带6S不知道效果怎样             6S空转48840

现在我找到一个和2849一样的电机KV3200 应该可以跑4S                 空转47360

LZ想跑3S不跑4S,建议订购一个 HG2223外转子,KV定制到3000-3200   电机重85G  推力应该可以过900多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LZ的70/12 用2849 KV2200 带6S不知道效果怎样             6S空转48840

现在我找到一个和2849一样 ...

谢谢你的建议,如果直接用这个电机RCBLOG 2845  2800KV电机 ,是可以直接用4S电池的, , 我用吹称法测试1560克的推力,最大电流有60A。 只是觉得电流太大了,为了节省重量(省30克)我用的40A的电调,虽然 用3S 电池可能瞬间有超过44A的电流,但是这个好盈电调支持50A电流超过20秒,所以因该没有问题,毕竟即使满油门飞,也就开头几秒能到最大电流,一般满油门也就维持在36A左右电流,用40A 电调因该没有问题。

换4S电池  的话 直接用2849 KV2200 的外转电机,最大有1350克推力,最大电流只有36A!! 这个效率高,而且可以使用40A的电调。

我的航域的F18就是用的 2849 KV2200 电机12叶涵道,效率很高 ,用6S电池, 最大电流只有60A , 飞机起飞重量1550克,可以轻松垂直爬升。 而且这个飞机是6S,4S电池通吃的,用4S飞的  没那么暴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LZ的70/12 用2849 KV2200 带6S不知道效果怎样             6S空转48840

现在我找到一个和2849一样 ...

不同的扇叶,效果完全不一样啊。

网友:
非常的優秀。

网友:
首飞通知一声到场观摩

楼主:
计划明天下午去TPS首飞。快2个月没去了。

网友B:
颜色深了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颜色深了点啊

是拍照的地方光线暗了点,室外拍就好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计划明天下午去TPS首飞。快2个月没去了。

飞了没?

别忘了分享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了没?

别忘了分享视频

今天准备去TPS飞的,结果,机场关闭,因为那个扰民的财富论教,不仅中小学全放假,道路封闭,连飞个航模都禁止,今天去加油站,看到有交警在那里,我问交警干啥呢,他说检查有没有有人提油桶加油的。 我晕哦,遇到真有人开车路上没有油了,咋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