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10chp是否能用天地飞的2.4g高频头

楼主(2013-06-04):
有人这样用过吗

网友:
应该不行。。。编码方式不一样的。

网友:
我试过,不行,你再问问

网友A:
可以没问题的。我的10C一直用天8的高频头。编码方式选择 PPM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没问题的。我的10C一直用天8的高频头。编码方式选择 PPM 就可以了。

是2.4g的吗?我问了天地飞的技术支持 说只要结构一样就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2.4g的吗?我问了天地飞的技术支持 说只要结构一样就能用

是的,安装的时候注意高频头两端的卡子,要用力压下,放心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安装的时候注意高频头两端的卡子,要用力压下,放心用吧。

多谢 10c的高频头接口不止一种吗?是不是不同版的不一样?(只是听说,顺便问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 10c的高频头接口不止一种吗?是不是不同版的不一样?(只是听说,顺便问一下)

这个还没听说,不过差不多,只要插针对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没听说,不过差不多,只要插针对就没问题。

好的 多谢了 有问题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