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轴家里用是风冷的好还是水冷的好,请行家指点下

楼主(2013-06-04):
准备升级下主轴,请行家指点下,谢谢
1、主轴家里玩玩用是风冷的好还是水冷的好,风冷的雕个木头时会不会灰尘到处飞,水冷的是不是有点麻烦,每次用都要提个桶加水,
2、主轴在家里用是用800W的好一点,还是1500W的好点,某宝上价格看差不多,800的直径小点,用电量应该也小点吧,主要是玩个木头,但是偶尔也会干下金属,当然是小切削量的,

网友A:
水冷安静点,800W可以了,加工软金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冷安静点,800W可以了,加工软金属。

谢谢,

网友:
我用的是800W水冷的

网友:
水冷干净又安静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1.5千瓦的 价格和800w 差不多

也可以考虑

楼主:
准备下手800水冷,卖主轴的某宝排在前两位的晚上竟都没人,

网友:
还是1.5的吧,小切削用电很少,到时候干金属也爽,自己就换了,有区别的,钱差不多

网友B:
水冷就是接水管水箱麻烦,我也在考虑水冷,风冷大多都是木工主轴

网友C:
买主轴要小心山东某个地方的,呵呵,买过一个,超烂,我还以为我的变频器坏了,弄很长时间,才知道是主轴的问题,现在变成尸体了,谁要,出给他,呵呵。

网友:
我想找一下 细一些的主轴,只找到 42MM 250W的水冷的主轴

有没有更细的啊 ?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买主轴要小心山东某个地方的,呵呵,买过一个,超烂,我还以为我的变频器坏了,弄很长时间,才知道是主轴的 ...

哪里?我买过两个山东的主轴,比昌盛的贵不少,用起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冷就是接水管水箱麻烦,我也在考虑水冷,风冷大多都是木工主轴

风冷的噪音大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哪里?我买过两个山东的主轴,比昌盛的贵不少,用起还好

那可能是我太不幸了,中奖了,应该是绝缘没有做好,老是过流保护,后来买的*盛的,还好,两年多,没有出现过问题。

网友:
以前买雕刻机的时候,厂商坦言风冷主轴更好。我买的是水冷的。
后来我买主轴的时候,卖主轴的说风冷的更好。我买的是水冷的。
他们都说风冷的轴承更好,但是我要安静。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能是我太不幸了,中奖了,应该是绝缘没有做好,老是过流保护,后来买的*盛的,还好,两年多,没有出现 ...

昌盛的我用过三个.  第一个是 800W的水冷的, 用得挺 好. 可惜的是,  当时不懂, 用自来水桶, 也没有密封. 结果老堵, 后来搞得没精度报废了.

第二个是个  2.2KW的,  可能这个主轴是昌盛中最差的.  不好使, 那个内孔精度不行, 换刀后,  刀老是晃的. 很恼火.换刀是个非常杯具的事, 我换过很多夹头和螺母, 都不能解决, 噪音也大,   换成了一个山东的主轴, 问题解决.

第三个现在正在用, 也是个800W的水冷, 四=轴承的,   现在用得挺 好, 感觉不错.

这个论坛抽风了.  4-轴承   要变成:  四旋翼承

那个小财神脑壳头有毛,  这个也要替换呀.

楼主:
论坛做到这么多人,就不能再是一个人的了,搞点钱可以,不能太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