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没有这种结构了?------古董级英制牙板

楼主(2013-06-04):
几年前看着精致买下的,可惜公母天各一方。尽管如此,那遍布全身的字母和可调直径的结构很是招人喜欢。由图可见牙板座上有两个斜面,当用牙板背部螺帽进行调节(有专用扳手)时,两颗啃螺纹的牙齿就可以借助斜面对工件尺寸进行微调。
买来后在修复一台老机床时用过一次,非常锋利,也算值了。想搞懂的是为什么现在的牙板没有这种结构?这种结构在实际应用中有何优点?

网友:
可惜公母天各一方,,,
哈哈,相思很痛苦啊!

网友:
不知道看懂没有,是不是讲可以控制成品的直径?但是螺丝一般是标品啊?难道用在快要滑牙的孔?

网友:
看木盒的位置应该还有套丝锥放里面的,天各一方说的是这个吧。

楼主: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可调节螺牙的深浅?

网友:
尽管年代久远了点,沧桑些也倍感亲切,但时代变了,都是公制的了,随着时间的远去,想再用一次两次的都很难。美帝国主义做工,用料真是不含糊,多上点油,收藏吧。

网友A:
其实这也有个好处,第一可以做非标件,第二可以一次吃刀小一点多来几次省力方便,如果丝锥可以这样的话应该就不容易断了。

网友:
头攻二攻的概念

网友:
应该是不断改进的结果。这个实用、方便性比不上现代的。

网友:
谢谢楼主的展示!它们唤起了我的回忆,70年代上山下乡时在村里铁匠炉见过用过,是给运输公司批量加工汽车拖斗螺丝用的,全手工制作(机电公司买的和现在的一样不好用)制作过程是:将40号鉻钢(汽车半轴)烧红切下一块,锻打成长方形(铁匠师傅的手艺不次于铣床加工)两边打出燕尾槽,中间冲孔,埋在炉火中自熄灭退火,攻丝后锯成2半,然后精锉、开刃、淬火,装入有燕尾轨的长方形扳框里,扳框一端的扳把带螺丝可以微调。(因为没有车床没法加工你那种板牙上边的压板)。这种板牙很好用,旋松后卡在工件上然后旋紧,套一遍旋紧一点,三遍成,绝对不会套偏,钢筋粗点细点也没关系。其实它的原理和管道工用的套丝工具是一样的。

楼主:
旋松后卡在工件上然后旋紧,套一遍旋紧一点,三遍成,绝对不会套偏

没错,这个应该是正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也有个好处,第一可以做非标件,第二可以一次吃刀小一点多来几次省力方便,如果丝锥可以这样的话应该 ...

7楼解释得非常正确,这个我也有,甚至还有更老的,东西太多懒得去翻,丝攻我也有整套的,上海这地方沉积了一百多年的工业老底子相当厚实,即使回炉了95%,剩下的数量还是很可观的,如要留心收购,钱是不够花的.不过这种结构其实也很平常,我们常见的镀锌水管,煤气管的套牙铰板就有两种,一种是标准牙的不可调节式的,还一种就是可调节式的,两种各有优缺点,通常是标准的用的多一点,但有些活还是要用可调节的牙板,主要是各种管件螺纹制作的太不标准,你套的标准牙有时更不好用.

网友:
可调板牙,完美的设计,比呆板牙整出的螺纹精度高

网友:
同样功能,同样寿命,成本差十倍,售价十倍,你买哪一个。

网友:
古代的扳牙都是這種型式的
流傳至今
只剩下管螺紋還延用這種可替換式的結構

网友(2013-12-08):
这图咋都没了啊

网友:
英制的  的 俺还有几个老的 USA

网友:
这么先进的文物。

网友:
古董级的东西。

网友B:
微型代丝。

网友C:
搞出个非标的螺杆,那螺母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