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老手指导配置

楼主(2013-06-04):
根据各位大大意见修改了,米也超出很多~~

网友A:
我也新人 刚飞丢一四旋翼。建议先入最经济型的练练手

网友B:
要做的人玩飞机 不是 飞机玩人的话 你这个连个零头都不够!

网友C:
充电器太垃圾 套装还是算了吧

网友D:
玩多旋翼天7开关明显不够,至少天8吧。

网友:
FPV的话,电池容量太小。至少4000以上

网友:
1045效率低,买APC 1047桨

网友:
四合一电调还是不要买,万一出问题整个都得返修,,,推荐买独立20A,4个。散热也比较好

网友D:
飞控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这个MWC调试不简单。直接买NAZA LITE吧,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E:
飞控换成MWC MEGA的,你这个扩展性能很差,上个GPS都需要加I2C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一分价钱一分货。你这个MWC调试不简单。直接买NAZA LITE吧,会让你少走很多弯路

没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多旋翼天7开关明显不够,至少天8吧。

本来想买天6a的,下定决心才买的天七~~

网友F:
看一看也不是有米的主,如果要建议的话,此坑慎入,不然伤的米都是你自己的。想入坑先买个控飞飞模拟吧。

网友G:
买个模拟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新人 刚飞丢一四旋翼。建议先入最经济型的练练手

根据各位大大的意见修改了,麻烦再帮忙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买个模拟器吧

根据各位大大的意见修改了,麻烦再帮忙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看也不是有米的主,如果要建议的话,此坑慎入,不然伤的米都是你自己的。想入坑先买个控飞飞模拟吧。

根据各位大大的意见修改了,麻烦再帮忙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控换成MWC MEGA的,你这个扩展性能很差,上个GPS都需要加I2C转接板。

根据各位大大的意见修改了,麻烦再帮忙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玩多旋翼天7开关明显不够,至少天8吧。

根据各位大大的意见修改了,麻烦再帮忙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器太垃圾 套装还是算了吧

根据各位大大的意见修改了,麻烦再帮忙看看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做的人玩飞机 不是 飞机玩人的话 你这个连个零头都不够!

根据各位大大的意见修改了,麻烦再帮忙看看哦

网友:
编程卡没用,电池不要那么大c的,推荐DUPU,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根据各位大大的意见修改了,麻烦再帮忙看看哦

飞控买贵了,AIOP的板子不到300就能买到,省下来的钱充电器搞好一点,起码上个BC168。

网友:
飞控 电调 电机都不行!

网友:
电池不要那么大的  2200就可以了

网友:
2200的电池买个2,3块 就可以了

网友:
飞控太贵没必要,288元的AIOP很好,自带FTDI那种。充电器直接上B6以上,电调用单独的吧,看参数重量还轻呢。电池太贵完全没必要,上2200的就行,或者多买几块,不超过99元的,我用2200带图传飞10分钟,早期足够了。编程卡完全没必要,几乎用不到。效准电调买一个几块钱的集线器或者DIY就行了。机架感觉450的好些,默认PID就行。
目前折腾5K多的经验,还在用入门级配置。。

网友:
楼主看来是铁了心跳坑了。。。。
后续预计全是对账单

网友:
通用型多旋翼六角柱 M3*8+6 尼龙六角柱   M3尼龙螺丝 1pin 3Pin双头杜邦线 尼龙扎带  4mm热缩管 3.5mm香蕉头  硅胶线
魔术扎带 t插公母也多一些 用不到 藏着  电子类diy会用到的
装四旋翼就像装电脑  考虑要周到 要是“不兼容”就坑爹了
不然还得买
桨很容易炸 多买些

网友:
唉,你让我怎么说你好呢?你598的飞控都买,不如买NAZA,先别买GPS,X宝上单飞控也就600多吧!?你一新手尽整外国货干嘛呢?
电池就算5000容量的也不用买398的吧,我自己飞小四旋翼的5200容量也就200不到

加我QQ我帮你配算了(***坛消息我)。绝对比你现在的性价比高,好用。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age%3D1&page=1
这里有人出NAZA,5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