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50%螺距0度油门最大和最低两头螺距不一样怎么调

楼主(2013-06-04):
油门50%螺距0度油门最大和最低两头螺距不一样怎么调 有副翼的

网友:
本人也是新手,是不是调螺距曲线?

网友A:
晕,一开始理解错了,油门50时,舵机臂和十字盘水平,不平调连杆,最低或最高不平时,调节舵机行程

网友B:
调3个斜盘舵机连杆,正螺距多调短,少之就调长。大概一圈一度左右

网友C:
十字盘调平的情况下,调节连杆长度,

网友D:
首先要保证螺距曲线0-100斜直线,油门杆中立位时舵机臂90度,这样舵机的上下行程才会相同。舵机拉杆的长度以正负最大螺距时十字盘上下点不产生干涉为准(说明书的长度差不多),调平十字盘(上中下三点都要调平),最后调整长拉杆至螺距0度。这样一般不会出现正负螺距不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