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飞后 尾巴慢慢往逆时针方向摆过去

楼主(2013-06-0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KDS的?貌似用得EBAR吧。。。我也用得EBAR。。。也同样有这个问题。。。悬停的时候尾巴向右跑,很慢。不过过一会要修正一下尾巴!
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找到什么问题,再次同求答案!!!

网友:
我也有点、不管是GV8000  EBAR都有、所以可以确认陀螺没问题、估计是机械问题、一直没解决、

网友A:
大的飞机一直没有出现过呢,机械部分都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的飞机一直没有出现过呢,机械部分都没问题吧?

我能知道的机械问题:中立点的设置,是否有角度,角度多少合适呢?
                           尾推的顺滑程度如何,是否有虚位。
然后就不知道还有什么情况能引起这个问题了。小邱摩友来给大家科普一下?有没有什么可以解决的办法!

网友A:
现在的陀螺仪在锁尾模式下,基本不需要设定中立点的角度的,只要行程足够,没有干涉就可以。如果确实机械都很顺滑,那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机体的震动了,或者走线是不是比较紧,因为我的飞机系统出来的插线,全都是不扎的,留有了足够的长度过滤掉机身的震动,以免导致无副翼系统误判发生偏移。大家可以依照机体震动和走线问题排查一下看看

网友:
我之前也是这样换了陀螺后好了  不过还是先考虑一下机械振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陀螺仪在锁尾模式下,基本不需要设定中立点的角度的,只要行程足够,没有干涉就可以。如果确实机械都 ...

努力排震中。。。。感觉现在的震动还是很满意的。。。但是没有能测试震动值的工具。我现在也不知道震动到底是多少。。。。
我看见小罗上面说了个方法,,,用带子帮陀螺仪,然后松紧程度来避免缓慢移动。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450你试试vbar  他悬停也飘

网友:
我觉得跟走线也有一定的关系,450机子小,走线通常都会比较紧,震动更容易传到系统上。系统插口出来的线最好不要扎,也不要用扎带或者绑带捆绑系统。用海绵胶足以粘牢了。

网友:
我目前的v2也有这个问题,查了帖子,有人说是转速比较低的问题,要不降低螺距,提高转速看看,还有就是尾波箱装的是不是水平的。
另:尾舵的中立点时,尾翼可以有个3度左右的角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