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雷虎1500到了,滑翔进阶中......

楼主(2013-06-04):
首先感谢各位前辈的指导与鼓励
我开始由EPO进阶轻木
雷虎1500跟领航1800二选一的时候,也有朋友建议要领航1800
但是买都买了,懒得去弄,等我把手上另一架全新的FOX出了就去买领航
X宝价535,红色,顺丰到付,居然给我发的航空件,遭了48大洋,好奢侈的快递,不过确实快,次日下午就收到了。

现在还在公司的,本来打算午休时间带去模型店装,结果事情太多了,忙不过来。
等安装完毕再上图片吧。
谢谢大家

网友A:
我和楼主的兴趣一致,也正准备进一家大电滑玩玩。拍一开始飞不好,先上雷虎1500吧。

网友:
沿海地区风大伤不起

网友B:
最好改一下动力
不热这个飞机风大根本玩不了  2级就费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和楼主的兴趣一致,也正准备进一家大电滑玩玩。拍一开始飞不好,先上雷虎1500吧。

雷虎1500算不上大滑吧
你要大滑?
2米3的 FMS的 全新机 没组装  要不要  出给你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改一下动力
不热这个飞机风大根本玩不了  2级就费劲了

带原厂电机的
具体怎么带?请教下
另  实在不行 风大了 我还有2米3的大滑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上图···

争取明天就翘班装好了上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最好改一下动力
不热这个飞机风大根本玩不了  2级就费劲了

不会吧,这雷虎1500 在3到4级风飞完全没压力,原厂电机相当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这雷虎1500 在3到4级风飞完全没压力,原厂电机相当好的

那可能是和个人技术有关系吧我没有改动力的时候风大一点就不行  改完以后就好了
原动力在转弯的时候飞机会有短暂的不听话  3级风左右“天气预报的” 具体没有测过 下次测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可能是和个人技术有关系吧我没有改动力的时候风大一点就不行  改完以后就好了
原动力在转弯的时候飞 ...

原厂马达和折叠桨可以接近90度爬升的,因此说原厂动力很好, 马达的做工也很精致. 不知你后来换了什么动力.

另外, 滑翔机的动力一般是用来爬升高度的, 达到高度后就可以关动力滑翔下来(不然就没必要用折叠桨了). 因此无论是抗风和转弯等操控,一般都与动力无关,因为这时候多半关了动力. 只和飞机本身的性能有关.

像滑翔机这种机型本身抗风能力就很强, 雷虎这款不是热气流机型, 设计的飞行速度略快, 穿透力应该不错, 正常来讲4~5级风都可以飞.

楼上的飞行手法恐怕有待改进.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厂马达和折叠桨可以接近90度爬升的,因此说原厂动力很好, 马达的做工也很精致. 不知你后来换了什么动力. ...

好的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厂马达和折叠桨可以接近90度爬升的,因此说原厂动力很好, 马达的做工也很精致. 不知你后来换了什么动力. ...

90度。。。。。你用的多大电池 多大电调?

楼主:
重庆居然没有小电池 都是2200的  请问雷虎1500飞多大的电池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90度。。。。。你用的多大电池 多大电调?

1000mah 3S, 30A 电调.
最好用好点的电池, 我的花牌2个起落就大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00mah 3S, 30A 电调.
最好用好点的电池, 我的花牌2个起落就大肚了.

长条的   还是短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长条的   还是短胖的?

最普通的电池,是你说的"短胖"吧.
建议用双天之类的好电池。

你的舵机安装了吗?注意这个机身空间有点局促,一般银燕或辉胜的8、9克舵机能装,但是有点挤,容易有干涉。往往需要DIY做些修改的。可能用北田9克舵机会好一些。

注意飞的时候一定要找大场地,平坦空旷人少,刚开始不熟练的话往往降落要滑行很远,如果场地不好容易撞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普通的电池,是你说的"短胖"吧.
建议用双天之类的好电池。

电池是蝎子的 不知道好不好    60左右  买了2块  1100毫安的跟900毫安的
卖家居然说可以上2200毫安的
飞机一直在公司 还没装  这个星期太忙了 周末都在上班
装机的时候拍照上图嘛

网友:
坐等图片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原厂马达和折叠桨可以接近90度爬升的,因此说原厂动力很好, 马达的做工也很精致. 不知你后来换了什么动力. ...

这飞机玩过,不可能90度爬升.原配马达才600G拉力呀,飞机就600G了,1比1的拉力比,你觉得能90度爬升吗?
80度的爬升就要失速了.这飞机用的是RG15翼型,适合中速吧
再说上海天天有风,4级风觉得吃力了,副翼根本就打不过来,风就给吹过来了
副翼拉杆设计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1000mah 3S, 30A 电调.
最好用好点的电池, 我的花牌2个起落就大肚了.

大肚不是电池原因,是你可能过放了。这在小容量电池中多见,1000maH,20C的电池,超过20A就算过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F:
大肚不是电池原因,是你可能过放了。这在小容量电池中多见,1000maH,20C的电池,超过20A就算过了,

所以说要好一点的电池,放电C数高一些,不容易过放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所以说要好一点的电池,放电C数高一些,不容易过放啊

高C电池价钱也高许多。现在有35-70  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高C电池价钱也高许多。现在有35-70  C的。

我觉得25C 到30C够了, 关键是怕不良厂家虚标参数。所以买品牌好点的电池比较放心。

楼主:
飞机装好了  图片就不上了
说下感受  整个安装不够专业 不够细心  是装不出来的
并不像其他半成品那样安装方便
还需要自己打孔  当时就打错一次  很心疼
副翼安装不是很方便
始终是第一次安装轻木机的原因吧
首飞左偏严重  但是目测是平衡的  还没找到原因
不带动力滑翔  速度偏快  滞空时间不是很理想
结果犯了个致命错误  电调忘记设置刹车  降的时候打断浆
最近太忙  飞机已上墙   重庆已到高温天气 随随便便室外40度
已停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装好了  图片就不上了
说下感受  整个安装不够专业 不够细心  是装不出来的
并不像其他半成品那样安 ...

楼主说的都在点子上: 安装要发挥DIY能力, 速度偏快, 滞空时间不是很理想. 这都是这款机的特点.

网友F:
引用 楼主:
飞机装好了  图片就不上了
说下感受  整个安装不够专业 不够细心  是装不出来的
并不像其他半成品那样安 ...

兔哥:你说未设刹车降落时断桨,是不是未关油的原因?我以前没飞过滑翔机,所以请问一下。另外草降不会打桨吧。

网友G:
问一下雷虎1500 一套多少银两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兔哥:你说未设刹车降落时断桨,是不是未关油的原因?我以前没飞过滑翔机,所以请问一下。另外草降不会打 ...

迫降磕在路沿上,没降到草上,落地瞬间不平,想拉起来,带了点油门的。所以断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一下雷虎1500 一套多少银两

535,快递到付,居然给我发的顺丰航空48大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迫降磕在路沿上,没降到草上,落地瞬间不平,想拉起来,带了点油门的。所以断浆。

我因为没有折叠桨,所以心头不实在。谢谢了。

网友G:
553那还算便宜的,我在玩坦克,坦克一辆就上千了。。。看来玩滑翔机了。。操2作难吗?

楼主:
图片昨天随手用IPAD拍了 发不上来  太大了
视频只有等秋天去吧
重庆已经室外40度了  停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553那还算便宜的,我在玩坦克,坦克一辆就上千了。。。看来玩滑翔机了。。操2作难吗?

坦克永远不会摔坏, 你的投资很安全; 飞机不管多便宜,有可能几秒钟就化为乌有了.所以还是坦克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迫降磕在路沿上,没降到草上,落地瞬间不平,想拉起来,带了点油门的。所以断浆。

滑翔机最忌讳临落地时开动力拉起,很容易悲剧。所以一定要在大片的草地飞,预留足够的降落通道。

网友:
滑翔机不需要太大动力,爬升用动力,平常都是关动力滑翔,抗风除了热气流,一般都可以三四级风没问题

网友:
听楼主的意思是只要到有长草的地方玩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2013-07-18):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玩过,不可能90度爬升.原配马达才600G拉力呀,飞机就600G了,1比1的拉力比,你觉得能[/ba ...

冒昧的说一句,滑翔机本身就不是依靠动力飞行的,普通飞机能飞的天气,滑翔机肯定没问题。这飞机能垂直爬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