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30的主轴结构

楼主(2013-06-04):
请教0630的主轴结构
搞了台上十一机的0630,发现主轴后部的推力球轴承的保持架已经断了,还少了2颗弹子,大伙的意见是要拆换。
主轴是比较精密的东东,结构不清楚不敢贸然动手。就县请教研究。
坛友jingcai兄提供了几张图片,但有些问题还是没有搞清楚,请教各位大侠啦。
根据我的理解,“图7主轴结构”中,1是顶尖,2是带侧孔的大圆螺母,3是带锥度的轴套,4是圆螺母,5就是推力球轴承,8是2个圆螺母
有几个疑问:
2这个带侧孔的大圆螺母里边有深沟球轴承吗
6是圆锥滚子轴承吗?
7是个轴套吗?

网友A:
反正 都要拆    你来说给大伙听

网友B:
据说0630主轴没有轴承,两端都是轴套吧,而且看你拆下来的东西,好象也没看到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说0630主轴没有轴承,两端都是轴套吧,而且看你拆下来的东西,好象也没看到轴承

不是我拆的,那是找来的图片。
结构没搞清楚,还没敢拆

楼主:
挖坟找到了dar_cj 的帖子,3不是轴套,是液体动压轴承
这样看来,2这个带侧孔的大圆螺母里应该没有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 都要拆    你来说给大伙听

基本结构都没搞清楚,不敢贸然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挖坟找到了dar_cj 的帖子,3不是轴套,是液体动压轴承
这样看来,2这个带侧孔的大圆螺母里应该没有轴承了
...

液体动压轴承,是不是就是高级的带油孔的轴瓦?

楼主:
大概是吧,就是这东东

网友:
2这个带侧孔的大圆螺母里边有深沟球轴承吗   不带就是从前面拉住铜套有羊毛毡防油圈

6是圆锥滚子轴承吗?  是的型号不详  我没拆下来

7是个轴套吗?  可能是后面的挡板   太长时间忘记了

网友:
拆0628的主轴,我要0628的主轴图,哪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液体动压轴承,是不是就是高级的带油孔的轴瓦?

是动压轴承 旋转起来后轴瓦内形成压力油膜  精度很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本结构都没搞清楚,不敢贸然拆

拆了不就懂了

网友(2019-06-04):
这个可要记号一下

网友:
我的是0630C主轴两端都是轴承的,主轴的轴承一个也没有坏,但是两根副轴的轴承全间隙大了,刚刚大修完了床头箱,换了13个轴承,一个标准的轴承也没有,全是超薄的轴承,好在全都买到了,现在主轴打表1丝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