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换3个215亚拓35p够吗?

楼主(2013-06-04):
想换3个215mg,想问下各位,亚拓的35p电调bec够不够,是否需要换电调或加个外置bec。还有什么别的需要注意的问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A:
可以的,35P 还可以设置bec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35P 还可以设置bec电压的

出厂的默认设置可以 ?还是需要再设置过电调?

网友A:
记不清了,你可以重新设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不清了,你可以重新设置下

原厂Bec默认5,5v  要设到6v吗?

网友:
应当够了

网友B:
35p调到6v 刚刚的 ,5.5v如果卫星可能失控

网友A:
可以设置高下,现在的舵机耗电都不小了,而且舵机电压高,力量输出也大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p调到6v 刚刚的 ,5.5v如果卫星可能失控

我是传统接收,6v没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设置高下,现在的舵机耗电都不小了,而且舵机电压高,力量输出也大写

好的。

网友:
传统5.5不会失控 6也不会,既然215了,就建议6v 要么还不如115呢

网友:
为什么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传统接收,6v没问题吧

看说明书,或者确认下吧

网友:
搞个大电容插上

网友:
不够用,最少也要用好赢的铂金电调

网友:
3个215+锁尾+3旋翼,我看不靠谱~

网友:
35P最大才3A电流吧,如果是有副翼可以凑合用如果是无副翼小心空中重启

网友:
铂金40A 也是3A的,也不能用罗

网友:
看你飞什么动作,悬停没有什么问题,大负载动作还是换电调吧

网友:
我是KST115+DS525+MB三旋翼+飞梦接收
用的铂金40A,6V输出

网友:
换花牌50A 可以安装到PRO 的机身

网友C:
6V输出,应该可以的。我的215*3+DS420+3GX,35P 6V输出,半年没有出问题。不过只飞航线,没有3D。

网友:
35p用115(6v)都不行,更何况215。

网友:
不排除空中重启可能,你虽然看到铂金40A 是3A ,但是人家是开关BEC,功率损失小,  35P 是线性稳压,一不注意就重启了。

网友:
在这个数字舵机横行的年代里,不是开关稳压的电调你都不好意思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6V输出,应该可以的。我的215*3+DS420+3GX,35P 6V输出,半年没有出问题。不过只飞航线,没有3D。

呵呵!不知道4个215 + GP900(据说是3GX的单轴版本)情况如何……

网友:
不够,十几块买个好盈ubec

网友:
我目前215*3+ds525锁尾,35P电调,目前悬停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