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卡片机支持视频实时输出吗???谁推荐一个啊!!!!

楼主(2013-06-04):
佳能卡片机支持视频实时输出吗???谁推荐一个啊!!!!

有谁用佳能卡片机的吗????

网友:
支持实时输出,但过一会就关机了。

网友:
佳能310HS咋不支持呢

网友:
佳能ixus 115 HS是支持的。

网友A:
何必那,我就上了个行车记录仪,1080P,带HDMI和AV接口,支持实时输出

网友:
补充:自带电源,87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何必那,我就上了个行车记录仪,1080P,带HDMI和AV接口,支持实时输出

求 淘宝链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 淘宝链接

链接有违规之嫌,你有旺旺吧,搜一下“福永乐乐”,即可找到这家店。我的是C900, 注意,一定要选1080P的机型,否则可能没有HDMI。品途的小机器超好用,试试吧。不是托儿,真心好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链接有违规之嫌,你有旺旺吧,搜一下“福永乐乐”,即可找到这家店。我的是C900, 注意,一定要选1080P的机 ...

也能实时输出?

网友:
行车记录仪我有两个,我也得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能实时输出?

没问题,Mini HDMI或AV(3.5mm,三芯插头)都可以实时输出视频、音频,且通过菜单可设置图像翻转(因为摄像头可以180度旋转)。以这个价格,图像质量那是相当不错。

网友C:
LZ可以试试索尼的TX10,三防相机。和TX100参数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可以试试索尼的TX10,三防相机。和TX100参数一样。

TX100 好像人气很旺!!

网友(2013-11-06):

引用 网友A:
何必那,我就上了个行车记录仪,1080P,带HDMI和AV接口,支持实时输出

我问了店家他说不能实时输出的!你是怎么搞的

网友:
一般带AV口的行车记录仪就有可能是支持实时视频输出的,牌子、型号很多,要与商家细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