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GPS正负接反烧了...求图解,维修!!!

楼主(2013-06-04):
唉,郁闷的事不说了,直接来图,会修的模友们帮帮忙!!!

目前就看到图中红色圈里的两个地方有问题,下边那个不知道原来有没有原件的,上边那个烧坏了,有人知道是什么型号吗?

我发觉我还是爱国的,哈哈

网友A:
GPS接反了也就算了,楼主连国旗都插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接反了也就算了,楼主连国旗都插反了。。。。。

笑~笑~笑~~~

网友:
估计是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接反了也就算了,楼主连国旗都插反了。。。。。

  还真没留意到呢,买回来就这个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GPS接反了也就算了,楼主连国旗都插反了。。。。。

就是呀,什么意思?

网友:
果真插反了

网友:
正常。。因为你国旗都能插反。。哈哈

网友B:
那个烧毁的是无极电容,旁边的那个二级管估计也击穿了,电容先拆掉,再量下二级管是否短路,不短的话可以上电试试,短路就把二极管换掉,注意方向。这些东西可以在废主板或网卡之类拆

网友:
找商家吧。

网友:
楼主需要炼就1楼的火眼金睛,以后不就会插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个烧毁的是无极电容,旁边的那个二级管估计也击穿了,电容先拆掉,再量下二级管是否短路,不短的话可以上 ...

是有极钽电容来的,哪是无极电容啊!一般拆了那个电容换上都没事的。因为那个电容耐压很低,接反很快就烧了就短路一般多不再有流到后面了所以后面一般都没事的!不过最好也把二极管换了

网友:
反了反了,错上加错,快改吧

网友:
我的GPS也接反了,都闻到糊味了,也没坏。

可是用了1个多月之后,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极钽电容来的,哪是无极电容啊!一般拆了那个电容换上都没事的。因为那个电容耐压很低,接反很快就烧 ...

正解  那个就是电源滤波的胆电容 有极性 应该是6.3V10uf左右 1206封装A型   你可以自己拆了 焊上一个有电解也可以
这个是看得出来的伤,不严重。严重的伤一般没有表现,祝你好运吧。

网友:
果然反了

网友:
乍一看以为是越南

网友:
这两个错误太严重了,尤其是国旗

网友:
电源反了 模块 应该也OVER了

网友:
楼主跑偏的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有极钽电容来的,哪是无极电容啊!一般拆了那个电容换上都没事的。因为那个电容耐压很低,接反很快就烧 ...

那个还真是无极电容。

网友:
很好修,楼主淡定

网友:
应该好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