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哪里能买到伸缩炮的配件啊

楼主(2013-06-04):
      请问哪里能买到伸缩炮的配件啊,这东西什么价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

   搜索啥关键字啊,没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索啥关键字啊,没找到

这个要看你想改成什么样的伸缩炮了,简单的,那就是hl的伸缩波箱加伸缩炮管。 不过就是不太真实。你看视频就知道了。要是想伸缩效果真实,那就只能是用舵机了。其他方法就太复杂了。还有用凸轮的。不过用舵机就要换套电子设备了。

网友:
也可以买咱们论坛上有个哥们改的伸缩炮套件,不用换控,也是舵机控制的,他的ID:灿烁玩具   人很不错的。

网友:
偶是进来学习潜水的,如有打扰请见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