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新人了,飞翼90mm涵道台风

楼主(2013-06-04):
机身做工很好,PNP配的电调上面居然焊了一个T头,太坑爹了,硅胶线预留的长度很短,换成大电流使用的头很难,只能用5mm香蕉头做一个转接。所有混控都已设置好,期待首飞

网友A:
楼主是高手,挂在墙上的都新的很。。不炸鸡高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高手,挂在墙上的都新的很。。不炸鸡高手啊!

像真机很少炸的,64mm涵道F35降落时受了点小伤,不过还不算炸机啦。90mm的台风还没飞过,感觉压力挺大的,以前从未飞过90涵道

网友:
漂亮的機、有質感、

网友:
放心吧,90MM比65MM稳多了,飞机越大越稳

网友:
Cooool !!  一个字:帅!

网友:
鉴定完毕····撸主是像真机控   像真机真心觉得漂亮

网友:
哎  眼馋了

网友B:
楼主用EC5哈?另类哈
转接还是小心哦,只要T头在,就会熔。。

网友:
我就想说...飞机好多

网友:
泡沫机身吗,

网友:
鸡鸡好大

网友:
全是靓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用EC5哈?另类哈
转接还是小心哦,只要T头在,就会熔。。

没有转接啦,T头烧掉后换了5mm的香蕉头再转EC5,因为原厂预留的硅胶线长度太短,之间烧EC5上去难度太大了,因为EC5烧完后还有一个暴力敲打过程才能让香蕉头固定在塑胶外壳里面。T头飞90涵道融化的机率太高了,真不知道飞翼厂是怎么想的,而且预留的线那么短,不动动脑筋还真不好解决

网友:
得搞一机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转接啦,T头烧掉后换了5mm的香蕉头再转EC5,因为原厂预留的硅胶线长度太短,之间烧EC5上去难度太大了 ...

我是拆开了电调拿出来换的XT150

网友:
这个村民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