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直机轴承好坏的测试方法,效果相差千里。结论,轴承一定要用好的。

楼主(2013-06-04):
轴承转动越顺滑越好,遇到感觉差不多的会难判断,用下面方法会轻而易举。

用一个伸缩天线,轴承带点纸穿过让他的内圈不会随便在天线间滑动或转动,但也不能太紧,
然后两手分别捏住两轴承外圈轻轻转动,看那个轴承一起带动天线转动的,另外哪个就是更顺滑的

一个不好的轴承,让你的直机飞少2分钟,变震动摇摆或不能锁尾,因为主轴轴承的不顺滑马达更耗电转速下降,
让尾电机缺电。

更换好的轴承飞起来的效果能让你感觉换了一台机。

网友:
好方法啊

网友A:
LZ的意思是,转动轴承的外圈,杆子不应该动,是吗

网友:
看起来是个好主意,但似乎具体的做法没大看明白。

网友:
转动天线杆,轴承内圈转动的时候,外圈越趋于静止则越顺滑

网友:
风别向两个方向转动轴承外圈 看天线跟着哪个转

网友:
我理解能力太差

网友B:
这样做只能说明低速时轴承间隙较松,高速时的顺滑才是判断轴承好坏的标准。

网友:
看不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意思是,转动轴承的外圈,杆子不应该动,是吗

两个手分别捏住两个轴承,转动其中一个轴承,如果杆不动,这个轴承就比较顺滑,另外那个因为紧或卡
所以杆不跟着转,

本人才学肤浅,讲得不够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只能说明低速时轴承间隙较松,高速时的顺滑才是判断轴承好坏的标准。

也有可能,但高速时候就要看换上后,飞机的状态了

网友:
高速的话,借用初中物理测功率方法。。
把两个轴承放在一个杆子上,固定。。然后拿电机转杆子。。
轴承升温大的就是做功多,摩擦力大。。
P.S.:仅是设想而已,本人没试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手分别捏住两个轴承,转动其中一个轴承,如果杆不动,这个轴承就比较顺滑,另外那个因为紧或卡
所以 ...

原来如此

网友:
方法实施起来其实会有误差,假如你左手固定,右手转动,因为杆和轴承的组件的重心不可能正巧在左手轴承中心,这样当你右手转动轴承时,组件的重心会对左手轴承产生一个力矩,此力矩会加大左手轴承的转动阻力,所以会产生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做只能说明低速时轴承间隙较松,高速时的顺滑才是判断轴承好坏的标准。

如果松,高速时候会有轻微晃动,但他是最小摩擦的,
如果没间隙就会偏紧,高速时候摩擦就会加大,会没有松的顺滑。

这个要真正测试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松,高速时候会有轻微晃动,但他是最小摩擦的,
如果没间隙就会偏紧,高速时候摩擦就会加大,会没有 ...

真正的好轴承,慢速也不会太松,高速也不会太紧,更没有因为摩擦而发热量巨大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