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M主控红灯闪

楼主(2013-06-04):
求教育,wkm主控上的led在飞完一个架次后变红了。主控上的红灯在推油门50%后,就会闪。这个灯是什么意思?

网友:
你好, 麻烦你将 主控LED 红灯会闪的情况拍个视频给我看下。

楼主:
主控上的灯,红色是正常的,到50%油门以上,开始闪,同时,那个三色信号灯也开始闪红灯,是没电的意思。主控上的灯闪也是这个意思么?这边拍视频不太方便。

电压保护设置成11.8是不是太高了?3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上的灯,红色是正常的,到50%油门以上,开始闪,同时,那个三色信号灯也开始闪红灯,是没电的意思。主控 ...

有点高。。。。一般电池不好的话 推油 电压掉很厉害。。所以那个电压设低一点没问题。。毕竟你下来后电池还会回长不多0.2 左右的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