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老手指点此机动力如何配! EDGE540T 990MM

楼主(2013-06-04):
天翼39英寸 第二代 EDGE540T 990MM

学习3d用

手里有 朗宇2216 1250 kv 和9*6桨  能用吗?

如果不行用什么配置好呢?先谢了

网友A:
你那个配置飞航线没问题,3D下来烫手;另外,桨太小,吊机稍无力。用1000kv左右配10寸吧。

话说你都注册快十年了,还问这个问题

网友:
是啊  都十年 了呵呵

网友:
朗宇X2216或者 银燕GT系列同级   40a电调就可以了  9寸桨不行的  上10寸

网友B:
这个配置应10寸或者11寸慢飞浆 特别是11寸慢飞浆 效果会更好 但是耗电同时会加大

网友B:
不过学3D建议上1米2的 540 这个小的 新手估计有点呛 太灵活 而且必须上1500毫安的电池 2200的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配置飞航线没问题,3D下来烫手;另外,桨太小,吊机稍无力。用1000kv左右配10寸吧。

话说你都注册 ...

谢谢楼上各位指教!

注册时间是比较长了,3年前才正式入魔飞直机

最近迷上了固定翼3d

楼主:
说到吊机 一直没掌握到窍门

油门大了往上窜 油门小了吊不住 是不是也象直机一样 要搞个油门曲线?

模拟器上板机能吊住 但是象超越300这种象真机就没法了

望大神门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过学3D建议上1米2的 540 这个小的 新手估计有点呛 太灵活 而且必须上1500毫安的电池 2200的太重

考虑这个飞机是因为比较小可以放车上随时飞
如果1米2的机型是不是舵机要求比较高?

yzw的9克舵机买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应10寸或者11寸慢飞浆 特别是11寸慢飞浆 效果会更好 但是耗电同时会加大

网友:
这个机子我配过,建议的配置: 恒力 2834 1100KV, APC 11X4.7 SF 慢速桨,3S 1300-1600. 30A电调。不建议使用太小的电机和桨,因为这个机子双舵机后置,有头轻的倾向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那么  x2216 1250kv 配10*47 如何?

想节约一个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
那么  x2216 1250kv 配10*47 如何?

1250KV,10X4.7合适。 动力不会弱,只要电池给力,上3S 1300吧,30C以上

网友:
这飞机目前我正在飞,和上一架也就是头像上的飞机同一配置。最好是KV1000的电机,1047桨,1300电池。我最初就是用KV1250电机配1047的,但夏天电调会发热,对电池要求也高,后来换了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到吊机 一直没掌握到窍门

油门大了往上窜 油门小了吊不住 是不是也象直机一样 要搞个油门曲线 ...

啥曲线都不用设,熟练了就好。这飞机吊机、眼镜蛇、蛇滚、侧飞等都很好飞,就是倒飞的时候,有点头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曲线都不用设,熟练了就好。这飞机吊机、眼镜蛇、蛇滚、侧飞等都很好飞,就是倒飞的时候,就点头轻。

倒飞时向上爬,是因为你的重心靠后了。这个飞机重心很靠后。要调整到正飞,倒飞都不用推拉升降舵就平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考虑这个飞机是因为比较小可以放车上随时飞
如果1米2的机型是不是舵机要求比较高?

1米2的机 拆了机翼放后备箱可以放2个 舵机要求不高 26元一个银艳数码舵机就可以了
那小540 我反正是觉得不好飞 不到1米的翼展设计的很失败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教

飞机已经买了1.2的天翼  正式步入固定翼3D行列

再次感谢!

网友(2013-07-17):
飞起来给个视频,学学看性能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个配置飞航线没问题,3D下来烫手;另外,桨太小,吊机稍无力。用1000kv左右配10寸吧。

话说你都注册 ...

英雄所见略同,他是:老司机遇到新问题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