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六旋翼的问题,

楼主(2013-06-04):
请问大神们naza飞控六旋翼停转一轴能自旋下降吗?有谁实验过?不要理论结果要实践的!

网友A:
不太可能吧

网友B:
DJI方面说可以

网友C:
危险。。F550还是算了。 大轴距 也许可以 本身姿态变换比较慢。飞控还有时间调整控制。。。。小轴距可能还没调过来就直接翻了。。

网友D:
Naza M V1旧硬件 老固件 不支持 (本人因某一电机停转 摔过几次)
Naza M V1旧硬件 新固件 官方说支持
Naza M V2新硬件 新固件 官方说支持
目前把Naza M V1当作Lite用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希望有高手继续帮助解决问题!

网友E:
已经有真实案例发生(飞行中电机c字扣松脱桨和轴心喷出)六旋翼会自转,飞不的回来,可以自稳迫降。
以下为转载飞行影片
http://youtu.be/DHfOAOk8NZo

网友F:
飞跃680 12寸桨,曾因电调设置问题导致空中1个电机停转,10多米安全降落。能控制姿态,飞机一个桨停转后比较慢的自悬。下降速度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