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后电机线坏了点怎么办

楼主(2013-06-04):
RT这个线可以焊接吗?

网友A:
电工胶布包上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工胶布包上就可以

可是 黄线 断了近一半的线的

网友:
哦,这样最好剪断后再接一段线上去

网友:
折叠,再包起来

网友:
剪掉,重新在焊一段上去就行了

网友:
直接焊锡伺候,然后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