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伤成这样还能用吗?

楼主(2013-06-04):
看图  电机线 根处断了一半 可以补焊线吗?晕手机不能传图

========================================================

谢谢大家关心 修复好了 直接补焊接了跟硅胶线 那根明显红色臃肿的 就是
上图

最后上JJ图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楼主:
直接把先焊接起来 还是换根线焊上

网友:
剪断,焊根线,热缩管一封。完毕。

网友:
啥问题都没有,剪了留出焊接的一头,焊接完了用热缩一套就OK了

网友:
是恒力的?直接返厂呗!哪这么麻烦嘛

网友:
转子部分没损坏的话,应该没事。没看到转子呀,底下这样了,上边是不是更惨?

网友:
剪掉,可以焊就焊上,太短不好焊,就拆掉重新绕线,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上的 都可以采纳

网友:
重新绕线很痛苦吧。

网友:
焊接挺麻烦,每一根铜丝都要去漆包皮

网友:
可以再焊接的,焊漆包线用松香最好!直接用烙铁搓几下绝缘漆就会掉

网友:
里面线圈没坏没有问题,外面重新焊下就好了。

网友:
剪短换线焊接可以继续用

网友:
艰苦朴素 修修补补又三年  前提是给它套上内裤。也就是裸露处 上点锡加个套神马的  。结论是:只要不断路 短路可以接着用!

楼主:
谢谢大家  已经补接了根硅胶线  套了热缩管 还不错

网友:
一群好人

网友:
小问题,热缩管自己包一下就好了,之前我刚修好一个,也和你图片上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