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雕铣机250W三相超频20MM刀杆铣钢实验

楼主(2013-06-04):
铣完发现抱箍抱紧螺丝都没上

网友:
不明白楼主说250W是主轴的功率还是伺服电机的功率??
超频应该是在变频器那里控制吧?

楼主:
手里有个旧的三相小电机250W的,屁股上也没散热风扇,本着节省目的,异想天开改绕组想超频,结果失算啊,发热巨大,为了拍这视频,试一刀,拍一刀,快要冒烟了。不知道是不是改绕组的师傅没绕好还是啥,反正我的小台钻550W的三相超到6000转也只是微温而已,又要重新折腾了。准备把旧的2.2KW广告电主轴夹上同步轮试试,水冷的不怕散热了,就不知道功率够不够了。

楼主:
视频里起刀震动大,一个原因是下刀斜度没注意看,搞成3.5度了,正常应该1.6度以下吧。然后就是抱箍开缝那2螺丝忘记上了,仅仅靠剩余弹性夹着,后面震动很小,应该是切削力在剩余弹性范围内吧。

网友:
感觉铣钢的话速度过快了,冒烟了,视频再长点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里有个旧的三相小电机250W的,屁股上也没散热风扇,本着节省目的,异想天开改绕组想超频,结果失算啊,发 ...

为什么要改绕组的?怎么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要改绕组的?怎么改?

该绕组目的是将恒力矩范围扩大到200HZ,超速时自然超功率,现在看来失败了发热巨大

楼主:
欢迎来顶。现在严重怀疑修电机的把匝数绕的比预期少,因为他是4种线径并的,但不是偷工减料那种,4种线径并绕可能比预期的粗,只能减少匝数了

网友:
这个必须顶!!!

网友:
引用 楼主:
视频里起刀震动大,一个原因是下刀斜度没注意看,搞成3.5度了,正常应该1.6度以下吧。然后就是抱箍开缝那2螺 ...

楼主这个无动力哪搞的,我想搞套,谢谢

网友:
成功失败都要顶

网友:
好暴力,烟好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