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都用双叶桨?

楼主(2013-06-04):
看大家都用双叶桨,好奇问问,为什么不用三四五六叶桨?

网友A:
效率高吧,我们可以做一个极端的设想,如果叶片多了就形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圆面,空气流动不顺利。自然就没有动力。请楼下批评!

网友B:
1. 大部分的四旋翼螺旋桨是固定翼模型的,而大部分固定翼飞机不适合使用3叶及以上的桨。
2. 桨叶越少效率越高。
3. 3叶及以上的桨制作成本高。

网友C:
螺旋桨在旋转过程中,后叶会受前叶气流的影响,效率会降低,因此,桨叶越多,实际效率越低
在桨的直径不能增加的情况下,为了最大限度发挥发动机或者电机的功率,就只能增加桨的叶数
结论就是:2叶桨能发挥电机功率的情况下,没人会选择多叶桨

网友D:
楼上正解,效率决定选择

网友E:
动平衡不好做!

网友F:
如何理解蜗轮那么多浆?

网友G:
桨叶越多效率越低,为什么不用单桨叶,因为配平比较复杂
为什么桨叶越多效率越低,因为之后的桨叶会工作在前一片桨叶的尾流里

网友H:
有3叶桨,效果一般,反桨也不较少!!

网友I:
为啥不用无桨的,效率最高

网友J:
F22就是无桨的那发动机推重比牛呀~~~!

网友K:
双桨效率高,航空发动机用涡轮盘是因为双桨达不到性能要求

网友L:
都是高手

网友M:
航空器不用桨是因为桨的推进气流速度小

网友M:
引用 网友F:
如何理解蜗轮那么多浆?
涡轮桨是不产生推力的,用来加大燃烧室气体压力的

网友N:
一群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