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接数传模块后手机端老是报警

楼主(2013-06-04):
我的mwc飞控接上数传后手机端不停的报警,显示12c error和一串数字。数据显示也乱七八糟的,请问是哪里出了问题,请高手指点。芯片是328p,数传接串口

网友A:
12c error ???

那你用电脑连会有12c error吗?那说明你的CPU读取传感器信息的时候,i2c总线上有错误发生。

楼主:
在线等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c error ???

那你用电脑连会有12c error吗?那说明你的CPU读取传感器信息的时候,i2c总线上有错误发 ...

用蓝牙试也会显示同样的问题,之前蓝牙无问题,接了数传后就这样了。由于我改了串口波特率,目前上位机还暂时不能用,新软件还在下载。
具体情况貌似就是你所说的问题,因为传感器的数据都是乱的,请问怎么解决?先谢过!

网友B:
嗯?MWC不是没有配套的数传软件吗?是转接的蓝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蓝牙试也会显示同样的问题,之前蓝牙无问题,接了数传后就这样了。由于我改了串口波特率,目前上位机还 ...

你的飞控到底有没有配置成功后飞起来了?
如果你还在刚刚开始配置的飞控,那有可能是你的config.h里面,把传感器组合配置错了。

问问你的飞控卖家,应该选择启用那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MWC不是没有配套的数传软件吗?是转接的蓝牙

是的,蓝牙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到底有没有配置成功后飞起来了?
如果你还在刚刚开始配置的飞控,那有可能是你的config.h里面, ...

飞过了,设置没问题

网友:
一步步查吧。先确定飞控有没有坏,直接连ftdi看看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楼主:
飞过了,设置没问题

那你还是把串口0改成115200,用PC端软件连上去看吧。

网友C:
换好点的电源和电线吧。I2C错包10%以内还是可以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是把串口0改成115200,用PC端软件连上去看吧。

上位机看了,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好点的电源和电线吧。I2C错包10%以内还是可以飞的。

电源用的是DC-DC,直接给数传供电的

网友:
手机软件MultiWii EZ-GUI里面刷新率的设置是100的话改为500或400试试

网友(2014-04-27):
数传是在程序里开启,还是用遥控器开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