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3.0出怪问题了!大家帮忙看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6-04):
我的3GX刚设置好时可以正常飞行,断电后再飞就出现向左偏飞的情况,起飞时就可以明显看到十字盘向左侧倾转,必须打副翼修正,好奇怪!是不是3GX坏了?设置一切如常,我并不是个新手

网友A:
应该是转速还没有起来,桨没有甩直,导致机体震动大了。等缓启动结束,转速衡定了,再推油门就能很平稳的起飞了

网友B:
是震动 建议把缓启动关掉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我试试减震

网友C:
" 建议把缓启动关掉"............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