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LE85cc 油机打不燃 求大虾指导

楼主(2013-06-04):
新手没玩过油机  不知道是不是油路接错了

网友A:
打不着   有很多原因     耐心检查  .............

网友B:
DLE85 化油器上有2管, 其中一个是接油管的, 另外一个什么都不接,上次遇见一个哥们,一个管接油管,另个管接的油箱通气孔,当甲醇机增压管呢,,,务必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DLE85 化油器上有2管, 其中一个是接油管的, 另外一个什么都不接,上次遇见一个哥们,一个管接油管,另个管 ...

谢谢提醒,排气管和下面的管连在一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不着   有很多原因     耐心检查  .............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化油器上的一个是接油管的 另一个什么都不要接。。。。。 更不是和排气管的接到一起的!!!

网友:
没玩過油机一次就玩巨無霸

网友(2014-06-11):
很多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