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30主轴拆解成功

楼主(2013-06-04):
0630主轴拆解成功
    为了调换保持架断裂的推力球轴承,需要拆解060的主轴.
    经过两天的准备,今天晚上终于出手了,历时一个小时,无损拆解成功。
在此感谢坛友们的鼓励和指导,特别是“jingcai”和“dar_cj”给予的无私指导。
    具体拆解过程和主轴结构,整理后再发。

网友A:
见到铜套,我笑了,新的时候精度是好的,用旧磨损了就抓头了,我那台翻铲导轨的车床,经多番琢磨,被我改成平时车床主轴常见的锥孔滚柱轴承了,现在随便开高速不心寒

网友:
应该和0628的一样吧,我也准备拆

网友:
现在知道为什么0630有油泵,0630A没有油泵了,为什么0630只有1300转,0630A有1900转了

原来里面是个铜套,伤心啊,高速跑不起

网友:
滚动轴承滑动轴承各有优势

网友:
看来加大主轴孔有难度  我是想这么干

网友B(2013-12-18):
引用 网友A:
见到铜套,我笑了,新的时候精度是好的,用旧磨损了就抓头了,我那台翻铲导轨的车床,经多番琢磨,被我改成 ...

什么是锥孔滚柱轴承?我也想换主轴轴承。像0630这种主轴能换轴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锥孔滚柱轴承?我也想换主轴轴承。像0630这种主轴能换轴承吗?

就是轴孔是有锥度的,外面是双排滚柱,我那个型号是3182114

网友:
我还是喜欢铜套,就是轴承的你能用多高的转速?铜套的切断爽啊。

网友(2014-06-25):
方法的得当

网友:
换轴承后主轴精度多少

网友:
这个铜套不是一般的铜套,里面凸凹不平是存油的吧?改圆柱滚子轴承也很麻烦的。

网友:
在此更正CO630A型和C型最高转速2245转。

CO630C型

CO630C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见到铜套,我笑了,新的时候精度是好的,用旧磨损了就抓头了,我那台翻铲导轨的车床,经多番琢磨,被我改成 ...

见到你说的锥形滚柱轴承,我笑了,这个轴承能够随便上高速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到铜套,我笑了,新的时候精度是好的,用旧磨损了就抓头了,我那台翻铲导轨的车床,经多番琢磨,被我改成 ...

看你头像好奇怪哦,敢不敢正个身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到你说的锥形滚柱轴承,我笑了,这个轴承能够随便上高速的吗?

那您说该用什么呢?

网友:
等看拆解过程。

网友D:
看了lz的帖子,昨天检查了下我床头箱,发现润滑油泵不供油了。把管路取出来检查,都是通的,后来发现凸轮压油那里压不上油,用手指按住出油口能感觉到很小的吸力。不久前把床头箱的油换了,换成了数控车床用的液压油。我想应该不是换成液压油的原因吧,液压油没有机油浓稠,但也不至于压不上来吧。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一下,这个问题怎样解决,用什么方法检查出问题所在,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