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闲着的东东 DIY自己组装Phantom

楼主(2013-06-04):
咱买不起Phantom, 但是还是想试试它,也是乐趣吗,况且除Phantom外壳外,其它的东东都有。好的就这样开始吧。
用CD做个naza地板。后续再搞。

见21楼,机机已经装配好。前后共计一周时间。
等周末深度飞飞。

天气不好在下雨,只能在楼下飞飞。首飞还不错。视频如下
http://www.tudou.com/v/B2odIbxy3BU

网友:
最终版本呢

楼主:
没时间装。慢慢来吧。

网友:
CD板太软了,电池仓空隙大稍微一摇碰,就会有姿态危险,建议用洞洞板,电路万用板,我的也是用那个的,刚性不错

网友A:
还有主控如果不挪上去点,GPS插上盖子要用挤的,不然GPS插头屁股太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主控如果不挪上去点,GPS插上盖子要用挤的,不然GPS插头屁股太长了

谢了,还要继续折腾。

网友B:
小精灵的指南针天线是游离在机身以外的,否则小小的空间GPS紧挨着NAZA主控,定会有信号干扰。这点楼主要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精灵的指南针天线是游离在机身以外的,否则小小的空间GPS紧挨着NAZA主控,定会有信号干扰。这点楼主要注意 ...

谢了。这个真得注意。不行先放上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了。这个真得注意。不行先放上面。

我也想自己装一架,不过除了机壳外,还需要别的吧?机壳下面的灯如何处理呀?还有我想装naza v2版本,那gps放哪里?还有图传呢,感觉这小机器。。。。,不知道哪位模友能够提供小精灵的内部图,,,,

网友:
哈 折腾的不错!坐等最终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自己装一架,不过除了机壳外,还需要别的吧?机壳下面的灯如何处理呀?还有我想装naza v2版本,那g ...

这是我在国外网站上找到的。希望有帮助。
这是国外网友改造的。

Phantom原装的。

楼主:
国外网友的创意改造。

楼主:
继续内部照片。

楼主:
遥控的内部照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继续内部照片。

很详细,因为我不想要他的naza-m v1和遥控与接收系统,其它的不知道是否可以散买,
比如:
1、壳子,包括下面的灯吗
2、原装电机、电调
3、led灯是不是也要买?
4、还需要别的吗?我想装naza-m v2

楼主:
下班后到现在一直在装。终于完成。在室内起落正常。还需要再调调。
购买了4只新的电调。其它均是之前闲着的部件,花费有限。一样拥有。

网友:
有内部照片吗?我也感兴趣。

网友:
不错不错!楼主可否再上个内部照片,我们好你起手时的照片、老外的照片一起参考一下,也是造福模友的一大善举哦!

网友:
楼主可否再上个完成后的内部照片,我们好拿来和你起手时的照片、老外的照片一起参考一下,也是造福模友的一大善举哦!

网友D:
能用朗宇2212电机吗?电调呢?是20A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朗宇2212电机吗?电调呢?是20A的吗

是2212的电机,电调20A。

网友D:
引用 楼主:
是2212的电机,电调20A。

是NEZA-V1还是V2?V2只是多了OSD功能吗?哪个好些,准备模仿你仿照精灵

网友:
对这个很感兴趣,担心的是干扰,还有就是这样组装,精灵负载能力,续航能力是否有提升?

网友:
引用 楼主:
遥控的内部照片。

我也想自己来装一下,想换成好盈铂金电调,电机的话选择T-Motor的吧,不过不知道小精灵的LED灯电源是从哪里供的?要另外DIY吗?是几伏的?是不是小精灵的控制板提供这个供电?还有GPS放哪里确实也是头痛,不知道小精灵的外接指南针可以接在naza v2上面不?
需买的是不是以下:
1、机壳,不知道是否带led灯
2、脚架
3、保护桨套
4、控制板(用来接led灯,电源电源线,集中供电的?也可以把主控器放在上面)
5、小精灵的指南针,看能否接到naza-m v2上,如果可以就不用v2的GPS模块了
6、电机、电调,不知道小精灵能安装多大的电机
7、桨,多大的?10*4.7的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2212的电机,电调20A。

另外还有小精灵电机上的一个大大的黄色的圈圈,那是电机上带的还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NEZA-V1还是V2?V2只是多了OSD功能吗?哪个好些,准备模仿你仿照精灵

我有闲置的Naza V1.

楼主:
gysh8023 要求贴上
目前用的参数截图。我还感觉不是很好,但是能飞了。大家可以在此基础上发挥。

楼主:
天气不好在下雨,只能在楼下飞飞。首飞还不错。
http://www.tudou.com/v/B2odIbxy3BU

网友:
好精神的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还有小精灵电机上的一个大大的黄色的圈圈,那是电机上带的还是什么

不明白是啥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另外还有小精灵电机上的一个大大的黄色的圈圈,那是电机上带的还是什么

那是没装浆时 电机防尘用的。上浆后 没用

网友:
很有实干精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是没装浆时 电机防尘用的。上浆后 没用

明白了,现在只有二个问题了,一是小精灵的LED是由电调来控制的,这个有点麻烦,二是GPS不知道如何处理,我的是naza v2,而小精灵的GPS和指南针是分开的

楼主:
v2, 我没有。帮不上忙。 LED可以直接接到电源上,电压不要超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