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两相三相五相的那种性能好,做雕刻机的

楼主(2013-06-04):
如题,帮帮忙,谢谢

楼主:
哪种最接近伺服性能,不要求速度多快,只要不丢步就行

网友:
丢步说明运行阻力不均匀或电气干扰或参数设置不当。

楼主:
我做数控铣,的哪种性能好吧,谢谢

网友:
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

网友:
带光栅的五相步进?只是驱动器非常贵。

网友:
很多新手上来就问什么最好,最好是没有上限的,够用就行了,肯定5相的好了,否则那么复杂干嘛弄成5相来

楼主:
那三相比两相好吗,我一直用着两相,想换下,五相哪有卖性能好的二手的,谁知道,短信给我个吧,谢谢啦

网友:
手里有什么就用什么吧,驱动给力点都够用的. 没必要纠结那点性能差异. 要想玩高级的就直接上伺服好了.

网友:
说真的  玩过很多大大小小的 步进电机     三相的最好用

网友:
两相最差,三相的实力比较均衡,5相的低速指标第一

网友:
五相吧 两相震动太大 胜在便宜

网友:
五相最好,但是驱动难配价格又高,我有五个电机现在也没配上驱动。

网友:
我有5相电机和驱动,就是接口板不知怎么弄。

网友A:
我來說兩句,我的認知可能和大家都不同,但前面的同好們說的都是事實,但以現在的科技已經改變很多了。
三相和5相的電機是在電子電路技術較不發達的過去二三十年,以機械的方式達到細分效果而設計出來的電機
。以目前的科技在兩相步進電機驅動的進步是非常發達的,驅動加上電機的費用仍低於三相和5相電機。在低
速的震動的問題是完全解決的,在我多次的測試,以目前國產的兩相步進電機在各種特性上完全不輸國外產品
要速度有速度,要扭力有扭力,其實現在很多國外步進產品都是國內OEM的,不要把中國的技術看的還是輸國
外。很多模友機友為了省一點錢,買的是拆機貨,其是那些都是老科技了,跟目前的技術差了不只一個世代,
所以我剛說大家講的都對,但那是以前。以國內來講,幾個大品牌的驅動也不是貴到下不了手,建議到知名品牌
的網站看下,就知道差別了。現提醒一項,假設你要改象7045的機床,不改絲桿的話,一般原配是牙距3MM的
絲桿,那你可用三相步進,要改滾珠絲桿的話,可選用螺距5mm ,那就選用兩相步進電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來說兩句,我的認知可能和大家都不同,但前面的同好們說的都是事實,但以現在的科技已經改變很多了。
三 ...

谢谢回复,我的是5mm螺距,可以用三相步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