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热问题的重要性

楼主(2013-06-04):
今天本地闷热难耐,下班后赶去飞场,只有一个人飞FPV,暗喜之中。迅速给F3A加上电池,测试,开飞。第一块电池,顺利飞完。间隔休息3分钟左右,上第二块电池,开始暴力。全油门翻筋斗,降落,再起飞结果,出现状况,拉不起来。副翼不起作用,一头扎在150米外的地上。以为失控。捡回飞机后,分析应该是电调过热保护了,同时电机座因为过热融化,导致电机移位,顾副翼无法发挥作用纠正姿态。教训呀,散热是个大问题!

网友:
记住教训吧

网友:
塑料的不靠谱啊

网友:
这电机座质量也差了点吧。。。

网友:
烧成这模样至少得200度高温,过载了吧

网友A:
大油门,加配桨不合适。下次注意点。

网友B:
下次注意点

网友:
这种电机座质量就不错了

网友:
电机座怎么是塑料的?

网友:
这种电机座,是为了保护飞机 和被撞物的,耍设计的

如果撞击,就会从装木条的那个地方断掉

网友:
直接上铁的  散热和结实程度都可靠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次注意点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铝的

用铝的直接烧掉你的泡沫机身。。。铝导热很快的

网友:
用木头的

网友:
电机机身包上散热东西呢?

网友:
额。。。。。如果是热融胶。。后果不堪设想

网友:
没有冒烟吗

楼主:
没有冒烟,估计是先电调保护了,所以还好。准备上铝的电机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油门,加配桨不合适。下次注意点。

新西达2212 KV1400 配新西达快速桨8060,个人分析还是散热的问题。被机头罩罩在里面,散热不畅。

网友:
电机座因为过热融的不多见啊!

网友:
玩航模  每个环节都很重要

楼主:
我习惯还好,一直是找人少的时候去飞。

楼主:
是的,所以准备重新检修一下现役的飞机。

网友:
你换钛钨合金的也不行,这明显是过热了,是应该想办法搞好散热,不要过载,不是换个什么电机座的事.你换个金属的,下次等着烧电调?还是线圈?.这次结果就不错了,还换,不是换啥座的问题啊.

网友:
还是飞温柔一点,太暴力了什么也受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铝的直接烧掉你的泡沫机身。。。铝导热很快的

电机-铝座-木片-机身

网友:
飞3A讲究的是动作优雅的连续。

网友:
出来混,这种事迟早是要发生的,哈哈哈。。。。

网友:
我靠  前车之鉴  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西达2212 KV1400 配新西达快速桨8060,个人分析还是散热的问题。被机头罩罩在里面,散热不畅。

这个配比没问题,我用的就是。
再检查一下电机轴承把,像你这么热还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