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 自己做履带车~ 电机安装位置求指教~

楼主(2013-06-04):
想做个可以爬楼的履带车,履带为定做的橡胶履带,各位给指点一下啊~

网友:
我也想要,帮顶

网友A:
想爬楼不仅要电机扭力大而且车体还要有一定的长度

网友B:
最好中间加万向节   可以活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中间加万向节   可以活动的

万向节?  联轴器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爬楼不仅要电机扭力大而且车体还要有一定的长度

长度没问题 ~ 我之前做的那个车履带1400Mm 这次我想做的更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向节?  联轴器不行吗~

万向节的活动范围更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