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轻木30E EDGE 540机型 选择舵机

楼主(2013-06-04):
请问各位有经验的大神们 针对30E级别飞机 选择什么舵机比较合适呢 目前候选的是海泰克65mg和KST 215mg  这两款 哪个比较好呢??或者还有更好的 麻烦各位大大推荐

网友:
这两个,随便哪个都可以啊。我前年买的辉盛14克金属舵机,现在还在用。

网友:
台晚鸥出现!

网友:
30e 普通银燕12克金属舵机不行吗?或者说数码的  不可以?

网友A:
两种舵机都有,65mg可能可靠耐用一点,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不是空心杯电机,不是数码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舵机都有,65mg可能可靠耐用一点,虽然技术相对落后(不是空心杯电机,不是数码舵机)

65mg是模拟舵机?

网友:
2种舵机都好过头了……尾舵可以用稍微大一号舵机,其他舵机用普通13G金属齿就行。

网友B:
这是哪国的30E?加菲猫开玩3D了?

网友:
银燕足够

网友:
银燕金属齿就可以了,这飞机没必要那么大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需要再学习

求教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哪国的30E?加菲猫开玩3D了?

哎呦…我也不道啊…前些天收的…看着便宜就买了…到货看着还不错,我也不懂…然后就开始研究配置…

网友:
副翼用银燕08MD,尾巴用银燕3154。
这飞机我也在装,称了一下,起飞可能1350g了,本想装在1200之内的,手艺不行。

网友:
翔野30E~全部12克金属齿舵机就成。平尾可以用14柯或17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65mg是模拟舵机?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