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IMU 金属版的安装在减震套件上的?效果如何?

楼主(2013-06-04):
有没有IMU 金属版的安装在减震套件上的?效果如何?
是不是飞行更有保障呢?
有专家说说吗?

网友A:
非常好,感度要调

网友B:
我的就是

网友B:
感度前两项180左右

网友C:
今天刚换装减震套件,IMU装减震架(17cm)感度:240,240,200,200,220,220。起飞重量7kg。黄昏了拍了3分钟试机镜头,效果非常非常地好呀!

网友D:
金属版imu一直装中心板上,飞了二十几个起落,还不错。反而安装减震套件后,会时不时窜一下,估计得调感度。然后就把减震套件拆了。

网友E:
就是个心理作用,
但是事实却是不错,
画面质量都有所提升,
相对安全些吧,震动少了一些。
建议安装吧。

网友F:
估计就是感度的调整,未安装减震套件.220.220.120.120. 180.180.金属imu在减震套件上,有点风,飞行不闪白了,就是方向会自己飘,而且横滚方面会自己动,不稳,感度调整为230.230.160.160. 180.180.完后在测试,起飞重量7.18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