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零度X6 大八旋翼1.1米轴距

楼主(2013-06-04):
自制零度X6 大八旋翼1.1米轴距,有一个问题,飞控是小厮470拆机的X6  P版,接收和飞控 一起搬过来后只设置了磁罗盘,电调行程,还有八旋翼十字,还有电池节数,其他还有重新设置吗?

网友A:
这个小斯版的改普通版X6得寄回去零度公司刷固件。

网友:
架子成本多钱?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小斯版的改普通版X6得寄回去零度公司刷固件。

张工说不用改,直接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张工说不用改,直接可以。

用小斯的固件没问题,用X6普通版的固件就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小斯的固件没问题,用X6普通版的固件就不行。

是x6  p版

网友B:
楼主,是什么电机什么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什么电机什么桨?

朗宇电机。浆不用说了啦。都是一个厂家。

网友:
话说第一次觉得亚光的那么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