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续航时间长”的四旋翼配置!

楼主(2013-06-04):
主要用来练技术,所以续航能力越长越好(能多练会儿),对其他没要求,能载动小摄像头儿就可以!
价格最好1000以下(不包括控)!当然越便宜越好!

网友:
价格难以达到要求,如果想时间长,用低kv电机,高S大容量电池,例如6S10000的电池。但是这样的电池,就价格不菲了。这样的配置价格都是米啊,而且电池重量也大,那么电机要求就高。所以1000有点不满足要求。

网友:
练技术一定要长续航吗,多充几次电不行吗?

网友:
电池越大, 续航时间未必见长

网友A:
多配几块电池,练手就不要落地吗,想想怎样核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配几块电池,练手就不要落地吗,想想怎样核算?

听君一席话,胜潜10天水。
弄个便宜的配置,多买两块电池比价划算!

网友:
1000只能弄个入门的。续航嘛,一般10分钟吧,还不能挂负载

网友:
多买几块电池吧 续航长的话 6s电池 半小时 不过配置也高了 价格4,5千了。。。

网友:
多长算长啊? 要20分钟那么长就难办了。

10~15分钟的话倒是不难实现。

反正就是机架要轻,电机稍大些,使得悬停时电机工作在力效大的范围内。

动平衡做好,桨用好点的,至少仿APC。 电池可以稍大,但是太大就没什么提升了。

网友:
预算摆在那里,又要求续航时间长,估计有点够呛。

网友:
想要便宜又大碗的。哪有这种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