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大侠!14MZ如何改变换手模式?日本手改反美国手

楼主(2013-06-04):
主要是软件不会操作,请大师指点,不胜感谢!!!
简单说吧,以FF9(T9C)为例,按下MODE和END键同时开机,出现MODE选择界面,1为美国手,2为日本手,3为反美国手,4为反日本手。
请问14MZ如何选择以上模式改手??原机是日本手,想改反美国手.
谢谢了

网友A:
这个仿佛要换左右摇杆

网友B:
到铁汉论坛走一下就介决了

网友C:
首先硬件换好。。。。软件的话。。。从新定义吧。。定义每个功能到新的摇杆。好像 在Model-》 Function 下。记不太清了 , 控空不在手边。也就是说 每次建模 都要改。。我的18Mz是这样。。没办法 现在14MZ 18MZ 还进不了工程模式。。初始设定还改不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需要的是反美国手,不用改硬件,还是右手油门,油门和方向在一个杆,你说的重新设置定义,那关机后能保存吗?如果能像FF9那样就方便了

楼主:
一开始玩固定翼习惯了,都是日本手,理论上日本手适合固定翼,后来直机了,美国手更适合直机,但是油门习惯换不过来了,习惯右手油了,所以中国人来个反美国手,俗称中国手,油门不变,操控和美国手一样,再玩回固定翼也不用改个人习惯。中国人历来善于变通,不像老外那么死板。
另外我发现一个精髓,用日本手操作固定翼吊机(仅限吊机)的时候,与美国手操作直机的动作完全一样,请大家指正!所以我特别推崇什么都玩的朋友用中国手操作直机,不用伤神啊,反正我用左手油是秒炸。

网友D(2013-07-22):
我一直在纠结换手的问题 以前玩固定翼 日本手 现在多旋翼还是日本手 考虑可能要玩直机了 在纠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