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otor4012 用好赢 funfly 40A行吗?

楼主(2013-06-04):
手头原有6个platium 40A配了6个4012.
但是现在改8旋翼,手头有闲置的funfly 40A,想知道用在T 4012上行不,会不会出现所谓堵转?
另外想知道2个funfly和6个platium能混用吗?
谢谢高手解答

网友A:
电调就别混用了……

网友B:
参数不同最好不要混用,如混用飞控为达到动力平衡不停调整数据,会容易引起机震

网友C:
不能混用,只要搞清40A电调是否支持更高电压,再依原样配两个。要全换,20A就够了。关键是支持4-6S电池

楼主:
感谢各位解答!我灾买两个一样的补上,不敢混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