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FPV配置请教

楼主(2013-06-04):
未玩过航模,有多年电脑模拟飞行经验。IL2-1946。最近想玩FPV,算是实现自己飞行的爱好吧。
潜水学习了一下,现将预计配置发布如下,请各位大侠帮把把关。

1、买遥控器,上模拟器练手;拟采用天地飞8x,貌似可更换高频头、有教练口,方便后续升级遥控信号功放。
2、简配实际航模飞机练手。
拟采用好小子1720、郎宇 X2814 KV1000、好盈40A电调、花牌S3 4200或2000*2mAH电池、银燕ES08D 9g舵机*4+2备用+10*6货9*6螺旋桨;
其它附件:舵角&夹头*4(+4备用)、钢丝若干、502两瓶、魔术贴若干段;电池充电机;舵机Y线(尾舵使用?),舵机延长线。

请问电机、电调、电池的主线路是否需要延长线?是否需要买插接头后自己焊接?

3、加飞控
在以上基础上,加APM2.5.2 飞控板+GPS模块+电压电流传感器。
PC安装Mission Planner、数传驱动等;
USB连接电脑及飞控板,Mission Planner下载固件到飞控板;写入飞控版固件、调试、设置、输入航线。
地面校准、调试,天空飞控增稳测试、视距内飞控航线测试、失控自动返航等。
请问飞控版是否通过电调的bec输出接口供电?bec输出的是5V的电源吗?

3、再加图传
  柏通800MW图传发射+1.2G柏通图传接收,均使用原装天线。貌似是发射及接收都是要求12V供电,能否使用S3的11.1V供电?
还是必须要增加2个DV-DC,恒压模块,将11.1V增加至12V?
  监视器使用USB视频采集卡,配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图传AV信号由USB视频采集卡输入电脑。貌似缺点是视频采集有延迟?不知道有多严重。
  600线或700线摄像头。

4、再加数传
XBEE PRO 900 HP 250MW套装。请问数传(XBEE、 3DR)套装,是否是一块TTL接口的数传模块接飞控版,一块usb接口的接电脑?
用PC上的Mission Planner管理数传数据,实现地面站监控。

5、增程
遥控增程:看网上介绍使用2.4G功放遥控距离可达10KM、看网上介绍使72M功放遥控距离可达15KM433M功放遥控距离可达40KM。
实际是否是这样用兄弟们试过没?2.4G功放增程是否可行?三种方案穿透性如何,隔着楼还能否控制?

图传增程:使用自动跟踪平板天线,如ATT。

数传增程:保持原有的。有需要的话升级为DIGI XTend 900 1W。

6、请问现在的APM飞控,飞航点的话,可靠性高吗??
另外,如果地面站等在原地,设置飞航点时,航模飞出距离,失去遥控、图传、数传信号,失效后;航模再飞航点回来进入遥控、图传、数传信号距离内,图传、数传、遥控功能是否会自动连接生效??

网友:
不懂 帮顶 这配下来直接就退魔了

网友A:
APM飞控   好像是不怎么好吧!怎么也得是个2.4的吧!

网友:
1.ok
2.买个1米翼展的练习,不要一开始就上那么大的,摔过的飞机会越来越难飞 会飞了再上大机     动力要另配喔 也就差个电机钱。  电调通用
   Y线是用来接副翼两舵机的
   舵角&夹头 钢丝一般空机都含的 备着也行通常配的都看不太顺眼
   舵机延长线是把升降跟方向舵机改到机尾(钢丝拉太长容易有虚位)
   香蕉头3.5  T插   备一些。 90%要自己焊

第一步先写到这,其它以后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APM飞控   好像是不怎么好吧!怎么也得是个2.4的吧!

强大的飞控

2.4?你以为是摇控器吗

网友:
补充:
1.好的充电器
2.纤维胶带
3.热胶枪12V(外场可用)
4.电显 起飞前后要量电压
5.寻机器(方便在长草区找飞机,可当舵机延长线用)

网友:
一楼说的对 没有航模经验 这样的配置下来  直接退魔了

网友:
AMP 飞航点。。。反正我是坠机过。1km外。。摔坏了几个月了 还没修呢。用好点的GPS吧- Ublox。。。小心点吧。。这东西飞出去。。能不能回来 还有40%的运气在呢 。。
3 是对的。4是对的。。其他回来再看。。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的宝贵意见。。

楼主:
话说找了一下,APM飞控是目前千元以下,支持地面站(PC客户端)的,支持多航点的唯一选择。
其他有些支持3、4航点的也有,不过不支持地面站。

话说现在安卓系统的手机好便宜,特别是MTK芯片的,不知道啥时候出个基于安卓的开源飞控板啊,那才真心强大,机载电脑啊。。
成本貌似也不会太高。

还可以装sim卡,gprs或短信传飞机位置。利于“搜救”。

楼主:
图传发射及接收都是要求12V供电,能否直接使用S3的11.1V供电?

网友:
估计飞走回来的可能性不大

楼主:
就是说现在航模飞航点还不可靠??

楼主:
见到有人用s4电池的,说s4电池更加够力。是这样吗?

电机能够通用S3、S4电压不同的电池??

貌似同功率下电压高电压下,电流小,貌似发热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说现在航模飞航点还不可靠??

其实,飞控虽然强大,个人还是只相信手指
电子产品可以提供辅助,非万不得以的情况
我是不会把操控权完全丢给飞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传发射及接收都是要求12V供电,能否直接使用S3的11.1V供电?

有人直接用,有人会接个12V模块

网友:
7楼说的对 没有航模经验 这样的配置下来  直接退魔了

楼主:
并非一步到位,分步实施的,玩熟一步再到下一步。
但是从一开始搭好架子,考虑到后面可以逐步增加模块升级,以期减少重复投资。

网友:
引用 楼主:
并非一步到位,分步实施的,玩熟一步再到下一步。
但是从一开始搭好架子,考虑到后面可以逐步增加模块升级 ...

有规划很好

纸上作业  跟实际操作  差距不小

你可以直接买大飞机   摔过补过  飞行特性会跑掉

拿这飞机上设备  也只是增加後面的危险性与投资

供参考

网友:
大多数东西没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