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亚拓G800云台

楼主(2013-06-04):
请教各位前辈,亚拓G800这个
云台
怎么样,另外好像G800云台需要配合亚拓的3GX使用...不支持其它家的飞控。前几天看有大神改Z15到亚拓700上,感觉非常棒,不过我想上5D来拍,有什么办法吗?
先谢谢啦

网友A:
亚拓G800 太贵了,效果也是一般般!! 买个国产的2000多云台,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网友B:
上5D 自己设计自己做,或者自己改造的比较靠谱,买现成的暂时没合适的

网友C:
很好。我有一台出

网友D:
上次看群里一哥们飞 感觉亚拓800还可以

网友E:
配3GX?为什么我配的是APS?

网友F(2013-12-04):
我有一架亚拓800飞机和G800云台,云台装了好久就是调不好,不知道各位有懂了没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G:
发表回复 回帖后跳转到最后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