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充电为什么显示电压高?求高手解

楼主(2013-06-04):
电池充电显电压高,为什么?

网友:
说得有些模糊呀

网友A:
连接充电器时测得电池电压为U,充电电流为I,若电池内阻为r,电池与充电器断开测得电压为E,有如下关系:U=E+Ir。U和E的差是由电池内阻r引起的,内阻r大的电池此差值就大。据此也可近似测定电池内阻。

网友:
无论是用什么充电器,智能型的或非智能型的,显示电压高就只是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测试部分的误差,其次是电池电压真的偏高了。这都得花工夫分研究一下,找一个可靠性高一点的电压表,测电池电压,最好不以刚充完电的电压为准,要适当放电之后测,这时的电压就应当是电池的标称电压,如果这时电压是对的,可以放上去充电,看它是否有示值不正常,如有,可以肯定充电器的电压检测部分有问题了,如果是智能型充电器,则更为麻烦,也不是一般自已随便就可以修复的。

网友:
楼主,你说的很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充电器时测得电池电压为U,充电电流为I,若电池内阻为r,电池与充电器断开测得电压为E,有如下关系:U= ...

学习!

网友:
问题不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充电器时测得电池电压为U,充电电流为I,若电池内阻为r,电池与充电器断开测得电压为E,有如下关系:U= ...

特么的自己看别人玩觉得好开心,自己入模才发现不是人做的事,物理要好才行,蛋疼,作为一枚文科生表示亚历山大有木有!!!

网友:
来学习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