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松下变频器的接点方法

楼主(2013-06-04):
请教各位师傅们  松下DV-700T1500BC的接电方法(我是想控制三相的电机   谢谢

网友:
只知道这么些:先把三相的电机改成三角形接法,其它的按变频器说明。

网友A:
買二手變頻器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能單相輸入
很多變頻器是只能三相輸入的

第二重要的是面板
沒面板的變頻器不要碰
雖然有些接好線能使用
但你想改變一下參數都沒辦法

第三重要的是說明書
不是每種型號都能在網路上找到說明書
所以型號太老的機器找不到說明書的也別碰
很多機器在那年代只有複印版的紙本說明書而己
除非有人存檔留念
否則網路翻爛了都找不到

給人魚吃不如教人釣魚
給我你的email
我把dv700的簡體中文說明書發給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買二手變頻器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能單相輸入
很多變頻器是只能三相輸入的

benz-s55@163.com  非常感谢

网友:
今天论坛大罢工,都给我游街示众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買二手變頻器
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能單相輸入
很多變頻器是只能三相輸入的

校长真是神人,
我也有台一样的变频器,只能最高50HZ,没资料,不会设.
这下有救了,先谢校长!
请给一份说明书.
1156471736@qq.com

网友:
4.6F己夾檔發送
若沒收到請告知

匿名
引用 网友A:
4.6F己夾檔發送
若沒收到請告知

校长发的资料收到了   谢谢

网友:
谢谢校长雪中送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