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naza V2装机贴!装了2个晚上!在此谢谢ferrari750指导、和泡泡的视频!

楼主(2013-06-04):
每天上班时间8点~20点!所以只能下班时间搞一会儿。。每天学一点,搞一点。几乎每次遇到不懂都问ferrari750 QQ ID:零点 这2天遇到不懂的都是他帮我到1点左右。。问问题他都是第一时间回答!在此真心感谢他!!还有泡泡的天8失控保护设置视频!!
下面发下我这刚装好naza V2的四旋翼~~本来现在要下去试飞。。但是突然下雨了!!哪里安装位置不太正确的真心希望大家帮我纠正一下!!

配置:机架F450电机X朗宇2212、980KV、仿APC1047桨电池ACE 3S 2200 25c飞控naza V2 遥控器天8X

网友:
給您一個建議飛控還是裝到肚子裡安全些,炸機最少有個保護

网友A:
楼主太客气了,我也是多旋翼里面的新手,naza v2是非常稳的,很好飞,可以全程GPS模式飞行,祝首飞爽飞

网友:
巴士,慢慢看慢慢学

网友B:
第一次见电池塞肚子的 那么多线不会妨碍吗?

网友:
控该换了,大疆的东西,配天地飞的控,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见电池塞肚子的 那么多线不会妨碍吗?

不会的!!里面空荡荡~~~低空通场!

网友:
我一般把GPS装在你接收机那个位置的嘿嘿

网友C:
这个 Naza 放在中心吧上面是比较好的。。这样 感应器 与 翼面 在同一平面。。。这样飞控调节时 会比较准。。也比较安全。。不会造成飞控调节时 过调问题。。。导致倾覆,,
怕危险。上面再罩一层保护壳吧

网友:
总觉得led模块位置有点怪,上天了你能看见闪灯信号吗?主控放肚子里,电池放2楼貌似更加合理

网友:
飞控啥的的都丢进肚子里面去吧,其它位置留给osd和图传,底部挂电池。

网友:
祝首飞爽飞

网友:
1038桨会不会飞的久一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太客气了,我也是多旋翼里面的新手,naza v2是非常稳的,很好飞,可以全程GPS模式飞行,祝首飞爽飞

失控保护设计,油门的失控保护要设在10%以上吗?

网友:
建议还是把飞控放肚子里,电池放外面,还能用大电池

网友E:
指示灯装错了,应该向后安装,你这样装,指示灯向上,飞起来之后看不到亮灯了。

网友F:
LED灯应该改到,飞机在天上能看得到的地方。飞控建议装到肚子里面,方便后续装云台和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失控保护设计,油门的失控保护要设在10%以上吗?

嗯!。。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装错了,应该向后安装,你这样装,指示灯向上,飞起来之后看不到亮灯了。

嗯。好的。。我把他弄到脚架边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LED灯应该改到,飞机在天上能看得到的地方。飞控建议装到肚子里面,方便后续装云台和走线

谢谢。建议!我会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 Naza 放在中心吧上面是比较好的。。这样 感应器 与 翼面 在同一平面。。。这样飞控调节时 会比较准。。 ...

是不是我这样呢?还是放在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失控保护设计,油门的失控保护要设在10%以上吗?

我是T8FG控,是按照大疆视频教程设置的,没有油门百分比之说,设置好三段开关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我这样呢?还是放在里面?

是你这样的。。。位置算是正好。。。如果怕摔倒。上面罩个罩子保护下。。。。呸呸呸。。乌鸦嘴。。。哈哈 不会摔得。。哈哈

网友:
led灯你看的见吗????你最好把主控放在中间,这样不怕炸鸡

网友:
这动力配置有点问题呀,要想飞得久点就用4S电池配9050桨,1047桨对于2212电机明显是小马拉大车。

网友H:
最后测试一下承重多少,配个云台,图传,狗就完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后测试一下承重多少,配个云台,图传,狗就完美了!

设备都到位了!就等时间了。。上班没时间  等周末  最近一直利用晚上下班时间在调试,试飞。

网友:
起飛吧 祝爽飛

网友I(2013-09-09):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装错了,应该向后安装,你这样装,指示灯向上,飞起来之后看不到亮灯了。

泡泡兄 我是饭饭啊!我才买了个狗斯 结果NAZA M  升级固件的时候出了个怪事!升级完成以后不断的响 2下2下的!好吵 而且也提示升级成功!高级校准的整个过程也在响 我以为是没刷好!冲刷了几次固件依然如此!郁闷!求解! 我买了一个PMU 一个狗斯加GUC 难道是我的线没接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泡泡兄 我是饭饭啊!我才买了个狗斯 结果NAZA M  升级固件的时候出了个怪事!升级完成以后不断的响 2下2下 ...

是否线路没接好,先单试NAZA-M能否正常升级,升级到3.16之后,NAZA里面以前所有数据将会清零,所以全要重来,包括遥杆、高级校准、磁盘校准、GPS安装、感度设置。。。。
高级校准有些时候不可能一次成功,要多做几次,

网友:
把电池放在肚子里,机架重心不太好控制。

网友:
不错,有视频就太好了

网友:
好文章必须顶~
推一下写的不错~

网友:
路过学习学习!赚分数!专推精华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