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虾来指教下要入手六旋翼航模摄影系统。。。。。。。。

楼主(2013-06-04):
本人航模固定翼,直升机小玩了几年有一定基础,目前将入手一套专业稳定的六旋翼航模摄影系统,但从未接触过多旋翼飞行器,还请各位大虾多多赐教!

原想配置一套能搭载5D2的多旋翼飞行器,因为相机重量和云台的一些问题放弃了。

A、在保证画质稳定、飞行器安全的前提下,以下的配置哪些可以精简或有替代性的节省总体费用?
B、熟悉配置的模友帮我预估下整体费用?我自己也做了一定的了解。
C、2-3人从无任何经验,将要熟悉操控,是否有好的多旋翼飞行模拟器可以推荐?

主要配置清单:
1、DJI S800
2、Z15云台
3、DJI WK-M
4、收放起落架
5、IOSD
6、5.8G图传
7、FUTABA T8FG*2
8、7寸高亮度显示器带遮光罩
9、6S 10000mah 15C *4
10、EOS-0720i-NET3-AD  550W充电器
11、24V 600W电源
12、显示器支架
13、GPS、IOSD图传支架
14、SONYnex5+饼干

楼主:
发现一个问题编辑不了,航pai系统,打出来变“航模摄影系统”了。

是不是最近听说多旋翼飞行器炸到“zhong nan hai"里,网站很多视频内容和关键词 ,都被河蟹了?

5IRC都河蟹了?

网友:
一个好的飞手所花的时间和金钱,绝对超过一架s800全套。
如果你是新手,为什么不从最便宜的四旋翼开始,先飞上半年!
航—拍无小事,公家的钱可以炸,自已的钱能炸多少?

网友A:
直机亚拓800也是不错的利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机亚拓800也是不错的利器!!

嗯,也曾考虑过亚托的800,负重能力是没话说的。但主要是云台和画质稳定性得不到保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楼上2位兄台的建议!

可能没看清楚我描述的内容,本人飞固定翼和直升机已有8年,基础还是比较好 ...

哈哈 不好意思。真没看到。。。好吧。固定翼不顶事,飞过直机的话 那就没问题啦。。
这样的话 看你也不太差钱 。。。。建议可以先入 F450动力套组 + WKM + 狗思 先飞 试试手。练练摄影基本功。。熟悉后 再上S800 。+Z15。wkm还可以继续用
狗思也能继续用。。
这样比直接上S800压力小点

9、6S 1000mah 15C *4
10、EOS-0720i-NET3-AD  550W充电器
11、24V 600W电源

这三个可以换更好点的 6s 1000mah15C 大载重是不够的。可以换成 6s 5000mah 30C 或者 6s 10000mah 15C
充电器 550W冲6S 4粒 10000mah 会急死你。。好点的话 换4010 要不就PL8 。。+1500W 电源

充电器建议可以一次到位。。要不后面换更费钱

网友:
另外 你用两个遥控。。那就建议你 两个5.8G 的图传。+ 两个屏幕。一个给摄影机。。一个给FPV cctv机

网友:
好多钱啊。。。。。。。。。。。。。。。。

网友B:
充电器搞好点的么另外1000mah的电池只能飞45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充电器搞好点的么另外1000mah的电池只能飞450

我估计他是想说10000mah 少了个0.。啊哈哈 所以我就将计就计 没提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他是想说10000mah 少了个0.。啊哈哈 所以我就将计就计 没提  哈哈。。

呵呵,确实少标了一个0,应该是1W mah的电池。

总体预算费用是6-7W之间。

上手练习DJI 精灵+狗扑肉  是否也合适?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确实少标了一个0,应该是1W mah的电池。

总体预算费用是6-7W之间。

oh 对啊。。还有精灵。。。我忘了那只。。哈哈。。
机灵比较划算,哈哈

网友:
充电器选PL8加保姆就一步到位了。先考虑好是单飞还是双人飞,这涉及到未来配合的问题、分账的问题,总之要想好,单飞的话就用一个10通或12通、普通脚架就够了。其实比较建议先飞450,这样损失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