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飞不起来怎么回事····

楼主(2013-06-05):
油门70多螺距4°多了才离地面30厘米高在推油门基本上飞不来了,而且再推油门掉高严重的很基本上是推油门起来一点但是没过几秒又掉下去了点头严重的很平均离地面就30厘米,上次连飞3个电,电机电调太热了导致飞不起来不知道是不是电机的问题还是电调的问题哪里烧了么。希望高手帮忙分析一下···································
忘了说杂交450pro电调是飞腾40A 电机是花牌3s3860KV的那款

网友A:
甚麼機? 上些圖才可以幫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甚麼機? 上些圖才可以幫到你。

忘了说是飞腾40花牌3s的

网友B:
应该是电池快挂了动力不足转速上不去

网友:
电调,电机各接头焊接是否有虚焊,仅供参考。

网友C:
看看电池是不是只有2S了

网友:
油门70多螺距4°多了才离地面

貌似螺距不足,重心调整一下螺距看看,一般50%油门的时候螺距5.5度左右

网友:
找个本地高手调一下

网友:
测试一下,轴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快挂了动力不足转速上不去

不可能啊 7块电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池是不是只有2S了

饿 哈哈不可能呀···

网友:
怀疑电池不行,测一下电池电压吧。

网友D:
检查主轴与尾轴,轴承,听楼主介绍是大浆转速不够,怀疑转动阻力大或齿轮、轴承问题。

最好测一下大浆转速?

网友:
看看单向轴承是否打滑,电机电调插头是否有虚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主轴与尾轴,轴承,听楼主介绍是大浆转速不够,怀疑转动阻力大或齿轮、轴承问题。

最好测一下大 ...

也可以排除 检查过 感觉还是转速不够吧3860KV配的11T齿轮难道转速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可以排除 检查过 感觉还是转速不够吧3860KV配的11T齿轮难道转速低了?

最好测一下转速。

网友:
检查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对应关系,你推到70% 但是螺距和油门并非是到70%的  去检查控里的曲线设置

网友:
请检查一下转动是否顺畅,我以前遇到过一个问题,花牌电机轴是3.17mm,结果没注意用了内孔是3.5mm的电机齿,结果转动偏心,电机转一圈齿和齿轮就硬挤压一下,阻力大转速就上不来。仅供参考。

网友:
进来看看拿分

网友:
实然这样还是一开始就这样哟

网友:
是不是螺距的事

网友E:
油门70多螺距4°多了才离地面30厘米高在推油门基本上飞不来了,而且再推油门掉高严重的很基本上是推油门起来一点但是没过几秒又掉下去了   充分说明螺距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油门70多螺距4°多了才离地面30厘米高在推油门基本上飞不来了,而且再推油门掉高严重的很基本上是推油门起来 ...

多谢  普通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曲线怎么样合理些

网友:
正常情况下,100%油门,螺距是11-12°这样子!

网友:
找出原因来没?

网友:
其实调螺距调出最高点的螺距和最低点的螺距后把螺距曲线尽量调直 直升机会好飞些

网友:
螺距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