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汽油油箱重锤用什么管连

楼主(2013-06-05):
新上的汽油机正在磨合。原装油箱的汽油管太硬,重锤不弯曲吸油。甲醇用的硅胶管会腐蚀。用哪种管比较合适啊。

网友:
要用耐油胶管

网友:
有专用的油箱内油管~~5块1米

网友:
有超软的汽油专用油管,民工那里买过

网友:
概念错误,汽油管是绝对不能弯曲回去吸油的,更不能用软管,如果软管弯曲过去 弯不回来 才会真正的造成吸不上油 炸鸡。。而且往往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汽油机化油器里有油池,在无法吸到汽油的情况下,可以持续工作20秒,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发动机工作的时候将油管掐死,看看汽油机是否会马上熄火,而油管漏出油面只有一种情况是吸不都油的,就是飞机俯冲的时候,在实际飞行中,俯冲时间绝对不会超过5秒,再次期间是油池在供油,因此不会熄火。
油箱内如果用软管,那么可能会在俯冲的时候能吸到油,但是如果飞机姿态改出,重锤被油箱内壁档住,油管无法弯曲回去,悲剧才真正的开始了。
正确的方式 就是用普通管,安装的时候,晃动油箱,重锤能打到油箱接近底部的4壁即可。
我个人用普通汽油管,2年上千起落未熄过火。

楼主:
明白了多谢楼上

网友(2013-07-17):
汽油机每次只需要几毫克的汽油。断油后仍然能持续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