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300赫兹交流电

楼主(2013-06-05):
42V、2A、300赫兹交流电要如何获得。42V可以用个变压器就行了,但频率是50赫兹,怎么变成300赫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搞化学的。问过类似问题。没解决。

等他们问化学方面的问题,咱也晾凉他们,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来高手很多啊,我这个搞化学的看的目瞪口呆

我也搞化学的。问过类似问题。没解决。

网友:
电子高手来给设计个这种要求的逆变器。。。。。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不太明白,看来我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了

你可以看看SG3525的资料,百度文库上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要的是单相还是三相电了,需要什么波形?单相方波的话就很简单了,用 1片SG3525+2个MOS管可以轻松搞定 ...

谢谢,不太明白,看来我学习的东西还很多了

网友C:
看你要的是单相还是三相电了,需要什么波形?单相方波的话就很简单了,用 1片SG3525+2个MOS管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变频器的输出拿去整流是不是闲的没事干?

帖子里有人要把变频器当整流变压器用。我是针对这个说的。不安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用三相整流桥变成直流电。但是不能接入电容滤波。否则容易烧毁变频器。而且报警无法使用 ...

把变频器的输出拿去整流是不是闲的没事干?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变频器里可以随意设置的,买变频器都会带手册,里面很详细,目标一样,设置手法不一样,只能看手册

变频器输出端可以用三相整流桥变成直流电。但是不能接入电容滤波。否则容易烧毁变频器。而且报警无法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不接电机也可以,接个灯泡也行,接个电炉子也行。

但是要三相平衡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是谁知道楼主要求的是方波还是正旋波,如果要求正旋波有那么简单吗?

正弦波如对波形要求不是非常的严格倒也不难,
几元一个的单周期指令单片机就可以胜任。
百瓦的小功率机制作也比较容易。

网友:
做过类似的东西  2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基本等于这个玩意

单片机一个      298N  H桥驱动芯片一个          程序就很简单了     直接输出2个端口   1 0  为正电           01为负电        00  或者 11 都为无电      这个是输出的方波    自己加个大电容  就能做成近似正弦波      要求高的话  用 PWM 实现正弦波     要求再高的话  加写智能程序   控制成完美的正弦波    或者你想要的各种奇葩波型      都可以啊

程序在300HZ的速度内不断的反转2个口的状态即可          一个14块的 STC15C104E成品单片机板  一个14块的298N 块 都可以在某宝上买到    链接4根线  正  负   端口1   端口0     就能组成你需要的这个系统

这个东西肯定能够比变频器便宜太多太多比555电路搭建也简单的太多了  不用动烙铁           但是要求有一定的单片机编程能力   或者你找个会单片机的给你写个程序 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不是吧?不接电机也能行?

是的,不接电机也可以,接个灯泡也行,接个电炉子也行。

网友:
记得委座好像说过变频器输出不接电机会出问题

还有 目前提出的方法大部分是方波的 先确定一下方波可以用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楼上正解,变频器是好东西,输出端加上桥式整流,还可以做成可调直流电源。

不是吧?不接电机也能行?

网友B:
看来高手很多啊,我这个搞化学的看的目瞪口呆

网友G:
可是谁知道楼主要求的是方波还是正旋波,如果要求正旋波有那么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自己用     H桥驱动和单片机做一个          价格也就   40多块                         比变频器便宜     ...

高手有做过吗,恳请指导制作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变频器可以调压的吗?

额定电压可以随意设置,只能降不能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