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改进x4降落方式

楼主(2013-06-05):
x4飞控,飞机落地时仍旧在试图自稳,这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如果地面不平或者有嗑畔很容易导致炸鸡。
虽然飞了几十个起落都没炸过,但降落时都格外担心。
曾有一次在人行道地砖降落,脚架杆刚好落到缝隙,然后飞机触地关油门后仍然磕磕畔畔跳了好几米远才停下来。这要是换别的飞控绝不会发生。。
希望零度做以改进,不然炸鸡是迟早的!

网友:
现在我是触地后就切手动,立马停转!

网友:
现在正在练习手动模式,还没有什么情况发生。

网友A:
我现在 是在平地上没问题 ,,,,,,,,,

网友B:
早就跟零度反映过了,你猜零度怎么说?说我不会用。工程师思维就是不一样。
话说无论是GPS模式还是手动模式,零度降落后油门的优先级都不够高,停转不果断,即使油门归零飞控还是试图自稳,手动模式还凑合,GPS模式更甚,甚至从降落到电机完全停止要两三秒钟,如果此时机身不平或晃动(常出现于落草地上)很容易翻车。

网友A:
我发现个问题,GPS模式下,切手动,油门瞬间增大百分之15左右。反而手动模式下,切GPS模式,则油门少百分之15左右这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个问题,GPS模式下,切手动,油门瞬间增大百分之15左右。反而手动模式下,切GPS模式,则油门少百分之 ...

没注意大小,但肯定是不一样,所以最好离地有一段高度悬停时切换,留点反应时间。本身落地就有翻车风险,有人想落地前切手动,结果直接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 是在平地上没问题 ,,,,,,,,,

对,重点是地要平。而隔壁产品就没有这么严格的限制。到野外想找个平地其实不容易。零度的问题在于为什么油门归零了电机不立即停转或者怠速旋转,飞控还要自作主张增稳呢?这个在程序上应该不难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早就跟零度反映过了,你猜零度怎么说?说我不会用。工程师思维就是不一样。
话说无论是GPS模式还是手动模式 ...

说明没有好的产品经理

网友:
看来我得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