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30主轴拆解记

楼主(2013-06-05):
0630主轴拆解记
    搞了台上十一机的0630,清洗时发现主轴后部的推力球轴承的保持架断裂了,还少了2颗滚珠,运转还没有发现异常。征求大伙的意见,认为要换新的。
    主轴是车床的心脏,又是比较精密的东东,结构不清楚不敢贸然动手。就先请教研究。经过两天的准备,基本搞清了主轴结构,也想清楚了拆解的顺序。
    虽然是84年的老床,但主轴精度还不错,短锥处打表,跳动不到2丝;运转时声音轻柔。因此决定能不拆就不拆,能少拆就少拆,争取单独拆解主轴,箱里的另外4根轴和齿轮尽量不拆。
一、拆解过程
拆解前的样子

先拆掉皮带盘护罩和挂轮箱盖,省得碍事

做记号,方便装回去

拆顶丝,有条细槽,用弹簧卡住顶丝,防止顶丝松动

保持架已经断了,为防止滚珠四散,用塑料袋套住

用厚木板顶住卡盘,敲松圆螺母时主轴不会旋转

松开尾部圆螺母,后边这个原来是带圆螺母的套筒,一直被它欺骗,以为是两个圆螺母

敲松前部圆螺母

拆下卡盘后,开始用木棒顶住主轴尾部,向前敲击

齿轮和轴之间的配合不是很紧,但也需要用木棒慢慢敲击才会向后退。喷WD-40,能够减小阻力
已经敲出了一些

滚珠拿掉了

取出第一个齿轮的圆头平键

    一根长平键管了右边的3个齿轮

全部敲出,木棒卡住了,长了点,锯断;当然,不锯断,用20以下的铁棒把它打出来也行

主轴后部已经脱离箱体,把上面的东东一一拿下

主轴拿出来了
拿掉主轴后的主轴箱

立下汗马功劳的工具,够简陋的吧,嘿嘿

乘机把箱底再清洗一下,终于露出了底色

二、两点体会
    1.要事先做好功课,胸有成竹才能游刃有余。不打无准备之仗,拆解只花了一小时,但做功课用了两天。
    2.观察很重要。拆解时,齿轮之间、齿轮与箱体之间是有干涉的,要边敲击边观察,感觉到阻力增加,就停下来观察,找到原因。

楼主:
三、主轴结构
    这张主轴结构图是使用说明书上的,坛友“ jingcai”兄提供,为我的拆解工作帮了大忙。

实物图做个对照

1是顶尖,莫氏3号的。其实是附件,与主轴没有直接关系。

2是带侧孔的圆螺母,里面的螺纹部分是镶铜的

    3动压滑动轴承,外圆锥筒式,单油楔的。有很多槽,其中一条是开口的,用左右两个圆螺母可以调节间隙。
    总长78.4,锥度部分长50.2,大头直径64.8,小头60.2。内孔无锥度,大45。内壁有回油槽,布满小坑。

    动压滑动轴承精度好,需要充分供油,不宜高速运转。所以0630有柱塞油泵,最高转速1370。据说0630A用的是滚子轴承,没有油泵,但最高转速达2245
    0630的童鞋们,检查一下自己的柱塞油泵吧,特别是给滑动轴承供油的管子。如果供油不充分,心脏要得病的。
    经观察,这个动压滑动轴承磨损应该不大。

主轴箱的右边安装孔,有锥度
箭头所指的这个孔把润滑动压轴承的油流回箱里

     4是圆螺母,与2一起调节3的间隙

     5是推力球轴承,就是我要换的那个东东,代号51107,内径35,外径52,厚12
    已经在淘宝上买了一个,P5的,15元,算是国产里边最贵的了。据说轴承的水很深,无奈只好买贵的,希望也是对的。

     6是圆锥滚子轴承,我没有拆出来

7是套筒,在左边圆螺母的作用下压紧圆锥轴承的,也没拆出来。

    8是一个圆螺母和一个带圆螺母的套筒
    主轴上有4个齿轮,还有一个垫圈,2根平键,一个顶丝,一根弹簧圈,一个用来固定卡盘的外缘滚花大盘

    总体感觉,上十一机的主轴做工很精致。
    大盘也拆下来了,主轴这次真的是一丝不挂啦,一起来欣赏一下她的胴体。

怎么样?够得上亭亭玉立吧。

网友:
顶顶,楼主真是个细心的人

网友:
胆大心细

楼主:
整理文字图片,要花不少时间,主轴结构稍后再发

网友A:
前轴承是可调铜套的,一图泵油导管以拆除?应该是高精度的,调整好,可达缪级,好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轴承是可调铜套的,一图泵油导管以拆除?应该是高精度的,调整好,可达缪级,好床

先前已经把油泵的一部分拆下来清洗了,主要是通油管和喷油孔

楼主:
    有个问题想提出来讨论一下:0630的主轴推力球轴承为什么容易坏?
    说0630的主轴推力球轴承容易坏,是因为我这台84年的0630,至少已经坏过2次推力轴承,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普遍现象?童鞋们的JJ有这种情况吗?
清洗时在主轴箱底捞出的轴承的残片

现在的轴承保持架又断裂了

主轴箱的喷油系统。

    推力轴承这里好像淋不到油,溅油润滑也很困难。这个轴承靠什么来润滑的呢?如果是用油脂,那就应该定期更换。
    造成推力球轴承损坏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使用不当?
安装不当?
主轴结构问题?
润滑问题?
轴承本身就容易坏?
轴承质量问题?

网友:
等待下文,看好了我也拆!!嘿嘿

网友:
技术贴,要好好学习,顶一顶...

网友B:
呵呵不错
建议吧所有的轴承全换了
反正搞一次
把里边清洗干净换油
那样就能传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不错
建议吧所有的轴承全换了
反正搞一次

总体来说,主轴精度不错,声音也正常。除了已经损坏的推力球轴承,其它的就不考虑换了。
动作搞大了,还未必有原来的好。

网友:
搞的不错,又学习了

网友C:
这贴应该可以加精,请问下这车床的主轴通孔有多大啊?

网友:
过段时间我也要把0630拆了洗洗澡!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主轴设计问题,总觉得推力球轴承不能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贴应该可以加精,请问下这车床的主轴通孔有多大啊?

主轴通孔应该是20mm

网友D:
非常好的资料,你说的动压滑动轴承要换的话。哪儿有的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常好的资料,你说的动压滑动轴承要换的话。哪儿有的卖??

这个真不知道。
我这个不需要换
听说需要定做

网友:
好贴。原来这个床是动压轴承!洗净那个主轴箱不容易啊,不能有沙子!

网友(2014-05-13):
楼主,油泵是怎么拆的?有螺丝吗?

网友:
     油泵可以随便拆开玩玩,主轴轴承是轴瓦的就别随便拆开了,虽然是去年的帖但是看主轴轴瓦处有划痕伤,既然已经拆下主轴就外圆磨找个圆度,轻轻的磨去划痕提高下下光洁度主要是圆柱度,总磨量不要超10丝,所以说只是轻轻的蹭个圆。

网友(2014-11-10):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
高手啊,楼主是用什么洗的?煤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