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的电池能用电显(BB响)测电压吗?

楼主(2013-06-05):
伟力911的电池是1S的吧,那能用X宝上那种能测1~8S的电显测电压吗?

网友A:
接口好像不兼容吧?
为啥要检测其电压呢?
十多元一块的万用表应该比电显更实用不是?
每次飞行时间控制在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款飞机是个入门机,对于一位爱上模型的人来说,半年以后差不多都换机型了——已练就好了基本的操控技能了,依旧停留在把玩911可能性不大了。
因此,最后的建议是:依据自己的最终目标(也许连这个都是暂时的),来选择购买附件,尽可能地避免重复投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口好像不兼容吧?
为啥要检测其电压呢?
十多元一块的万用表应该比电显更实用不是?

新版的911电池接口  看着貌似是一样的~   我主要也是闲着没事嘛   就想试试   今后换机了也许就能用上了~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入魔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要走·

网友B:
其一这个BB响对于911来说还是稍微重了点,其二BB响自身电流工作大概有20mA左右,对于2200mAh的电池来说不影响,但是对于911来说会减少飞行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一这个BB响对于911来说还是稍微重了点,其二BB响自身电流工作大概有20mA左右,对于2200mAh的电池来说不影 ...

额~  你是不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   我是指在飞之前测下电压   飞完后降落拔电池再测下电压  不是指911带着这个电显到处飞啊!

网友:
可以测,满电的时候用bb响测得电压4.17V左右,飞到没电的时候再测4.04V左右

网友(2013-07-12):
不要用。911本身小、一个BB响加上去会伤电池、你飞行的时候注意下机子的动力、动力不足了就马上降落

网友:
可以用 1S-8SBB电显最变上的2个针测量V911de电池,我就是这样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