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遥控改锂电池供电

楼主(2013-06-05):
请问下蓝宇的遥控要改锂电池供电要怎样搞,平时用的11.1V,2200,25C的电池可以直接改吗?还有接头和线要换吗?懂得请帮个忙了。在此先感谢了

网友:
帮顶!也想学习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
电压一样就可以,你之前用的电池电压是多少?

网友:
首先是电压一致,尺寸要能装入控内,最好在引出线上串联一个二极管,有两个作用:锂电比镍镉电压高,防烧高放;可利用原控的低压报警,防止过放电。我就遇到过,忘记关控,电池差点报销。

网友:
只要电压一致就可以

楼主:
原来的电是11.1v.2200.20C的.而控是装8个1.5v的7号电池.可以直接从控引线出来接这个电池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电是11.1v.2200.20C的.而控是装8个1.5v的7号电池.可以直接从控引线出来接这个电池吗?

这个可以,因电压基本一致。镍镉电池每节1.2伏,普通干电池每节1.5伏。

网友:
毫不犹豫买11.1伏锂电,50元一个

网友:
不可以的,放电倍率太高了,8C足够,电压一样就可以